4315无显,CPU供电没有

楼主(2014-08-23):
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3A左右,几秒钟后掉电。测过全板供电,其它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有,测MAX8770芯片:VCC,VDD,都是5.1V左右,TON:19V,REF:OV,最重要是SHDN#:OV,看图纸是8744发过来的。3-5V都正常,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才发出这个CPUCORE_ON

网友A:
图片发给大家,但不知道怎么设置O分下载,抱歉

网友:
这个cpu的开启在哪

网友:
38脚SHDN#吧,是从8744的,PGOOG3/5发过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CPU供电开启信号是all-PG发出以后,才有的

网友:
可能是哪个供电的pg不正常,能否一一断开排查

网友:
先把其它供电修好

网友B:
R115的2脚有3.3没,这个电压要其他供电都正常,才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给大家,但不知道怎么设置O分下载,抱歉

论坛下载都是需要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给大家,但不知道怎么设置O分下载,抱歉

这个下载分是设置不了的。

网友:
看看所有电压都出全了吗

网友:
其它所有供电都有才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15的2脚有3.3没,这个电压要其他供电都正常,才会发出。

就是没有呀,1脚有,2脚没 有,现在就是想把这个修出来

网友:
又仔细了一下,总共有4个芯片发出CPUCORE_ON这个信号的。看来明天要好好查查!

网友:
一个个检查啊

网友C:
REF 0v 你还修毛啊。基准电压都没出。查条件,换芯片

网友:
REF 为0 V  都不知道嘛· 就算有开关了会不工作吧!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

网友:
这个芯片的条件没有完全满足,我也觉得得换芯片了。

网友:
vef有没有对地了,CPU的供电开启一般都是前面的几个PG汇合成总PG而来的

网友:
查一下各路PG信号吧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应该是那个IC的 PG没出去吧  或者是本身拉低吧

网友D:
CPUCORE_ON 前端是  31  32  33    去查哪个  PG 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EF 0v 你还修毛啊。基准电压都没出。查条件,换芯片

就算有,那开关没有电压也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PUCORE_ON 前端是  31  32  33    去查哪个  PG 有问题

可不可以把其中一个,一个一个断开,这样能试出来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那开关没有电压也不行呀

REF是芯片得到供电和频率设定之后的第一个电压。。。在PWM工作之前产生。以这个电压为基准,你觉得呢。

网友:
基准电压 没有 是不是新片本身有问题呀  最后在查那个

网友:
怎么会没有ref,,芯片本身挂了吧

网友:
最后我是这样解决掉它的,不换任何芯片:把PG信号每个断掉(反正不知道行不行乱试的),当断到U45的时候,电流上去了一些,再测:U45的VIN:1.8正常,VCNTL:5V正常,EN:3V,3-4脚:VOUT是0V,一打阻值,对地了。直接烧。找到短路电容,拆下来,OK.谢谢楼上的多位,提醒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其中一个,一个一个断开,这样能试出来问题吗

可以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