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4-08-23):
dell m5010 的机子用电池能开机,都正常。用电源加电就掉电,掉电之后待机芯片就发烫,待机偏高。电池盒电源一起也能开机。高手请进,指导一下

网友A:
果断换桥,上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桥,上次遇到过

用电池正常呀。会不会是EC的问题

网友:
先把发烫的解决了来

网友:
这个问题换桥能解决?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换板  有钱赚就行了 才300一片的板 修了 也是没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机器板子太便宜 。修的时间还不如换个好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正常呀。会不会是EC的问题

一般EC没有问题,只要能开机上电

网友:
难修的就换板吧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
难修的就换板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