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j30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8-23):
A1278 j30 820-3115-B   的主板 拿来说进了一钉点的水就不行了  二话不说 直接跟客户说要拆开检测。。。。。。。。。。。。拆开一看明显看到SMC有进水 先报价 然后叫客户放下来搞   报了800块大洋   说主板短路了    然后客户愿意修了  放下来搞了。        。。。。。。。。。。。。。。。。。。维修进水机  第一时间就是把腐蚀的地方洗干净   洗洗更健康嘛。。。。  好  洗干净了 万能表量有没短路  发现没短路   然后就通电。  发现没有亮绿灯   量主板的主供电16.5V没有过来     然后就找图纸查线路了,     因为不亮灯嘛 直接就查ONEWIRE电路这一块  好 打开图纸 找到U6900 进水机我们都得量对地阻止 查芯片的1脚有阻止 2脚接地的 也正常  3脚是空的 不管他  量到4脚的时候发现新大陆了  既然直接接地了  肯定不正常了 然后就查SYS ONWIRE这个信号去到那里的 跑到SMC 那里去了    先把这个U6900拆掉  一样还是接地    然后就 直接换EC了 拆开SMC 不短路了  因为这个是BGA的 都没有备货  要订货才有了   这个芯片是有资料的   就跟买芯片发了一个          。。。。。。。。。。。。。。。。。。。。。。。。。。。。。。。。。。。。。。。。。。。。。。。。。。。。。。。。。。第二天 芯片的到来   开工咯             直接把SMC对好装上去     通电 还是一个样  。    郁闷了                                还有那里坏了吗??、、、、、、、、、、、、、、、、、、????????????     焊接功夫应该没问题吧?  又拆下来重植了一遍    还是一样        。。。。。。。。。。。。。。。。。。。。。。。。。。没戏了   换MOS管   充电芯片  都是不行。。。。。唉  悲哀啊      。。。。是不是这个SMC坏了呢?    直接跟修苹果的哥们买了一块料板回来,,,,,,,  第三天  料板到了   拆SMC直好   装上去       神的奇迹   居然亮绿灯了 、、、、、、、、、、。,。,,, 直接上屏    熟悉的白屏亮起来了   、、、、、、、、、、、、修复成功     不好修的苹果啊。。。。。。。。。。市场上买这个SMC都是不管用   还是料板的好。。。。。。最好还是修好了             求加点分       等下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络慢   没办法、。。。。。。。。。。。。。。。。。。。。。。。。。。。。。。。。。。。。。。。。。。。。。。。。。。。。。。。。。。。。。。。。。。。。。。。。。。。。。。。。。。。。。。。。。。。。。。。。。。。。。。。。。。。。。。。。。。。。。。。。。。。。。。。。。。。。。。。。。。。。。。。。。。。。。。。。。。。。。。。。。。。。。。。。。。。。。。。。。。。。。。。。。。。。。。。。。。。。。。。。。。。。。。。。。。。。。。。。。。。。。。。。。。。感谢你的收看

网友:
没图加上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SYS_ONEWIRE 亮灯信号

网友:
修复换SMC过程

网友:
进系统了,,,,,,,,,,,,,,

网友A:
却实是买的smc芯片都不能用,只能买一样的料板才行。这个要是有剪板卖的就好了

网友:
绿灯芯片实物图

网友:
才报800,有点低了

网友B:
能修好也是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却实是买的smc芯片都不能用,只能买一样的料板才行。这个要是有剪板卖的就好了

是啊   一定要料板上面的  这个带程序的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也是算好了

修了我几天时间呢。

网友C:
我这边能报800都算好了   搞维修的太多了 报高人家都不修了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one wire电路有问题,下次记住了,苹果的SMC 不能随便换,最好订版号一样的料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能报800都算好了   搞维修的太多了 报高人家都不修了

报个三位数,客户肯定修,就这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能报800都算好了   搞维修的太多了 报高人家都不修了

打错了,是四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one wire电路有问题,下次记住了,苹果的SMC 不能随便换,最好订版号一样的料板,拆。

嗯  苹果跟其他笔记本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一般报多少?

网友:
差不多800到1200,

网友:
都差不多啦,做维修的实在太多了  竞争太大了   你800不修   人家也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很简单的,有料板都是秒杀的,那种别人修不了的 可以多报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