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友注意】清尘清出来的问题 CPU温度失控

楼主(2014-08-23):
       今天我的老同学给我送过来一台笔记本,型号是戴尔D520,他讲他为自己的女朋友清尘清出问题来了,原本CPU温度87度倒不至于关机,让他一清结果开机2分钟就自动关机,我表示偷笑跟自己女友面前猪鼻子插大葱糗大了吧!

       首先拆机取下散热片,看到散热片在CPU的位置非常光滑,原来是其将其挂掉了上了新硅脂,一般搞维修的人员都知道

部分戴尔机器不允许将散热片上干掉的硅脂刮掉,否则就会造成温度失控的问题,此时垫铜片也会无济于事,只能用固态硅脂啦~

网友:
这个.这个..倒是有人跟我说过.别刮掉原来的硅脂.可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话说刚修好一台DELL.. 刮干净了.

网友:
加散热膏上去就解决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求高手验证

网友:
这个只能说他用的硅脂可能有问题,修机器时免不了要拆掉散热器,硅脂用的时间长了会变干,如果在装上涂了新硅脂,在加老硅脂到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反逻辑吧!!没见到过。

网友:
一般都是刮干净 也没遇到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网友:
接着忽悠,修了NNNN多台DELL机器了,重来都是刮了上瓶装的硅脂,没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这是维修中的迷信说法!只能说新硅脂的质量不好。

网友:
只要弄干净就可以  没有那么的啰嗦

网友:
头一次听说不刮掉老硅脂的

网友:
不刮掉老硅脂这也太没有逻辑关系了

网友:
我听说过的。 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机器本身自带的散热垫片丢了,用铜片这些不管用?怎么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下次注意才行

网友:
求验证 给出个解释的原因嘛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
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
真的是这样?

网友:
用的硅胶太烂了,买那些台机用的几块钱一瓶的,那当然各种问题!!!我们用的硅胶都是100多块的!

网友:
不会吧。我从来都是刮掉的,从没遇见过。

网友:
维修多了。什么怪故障都遇到。

网友:
头一次听说,刮了原来的硅脂会出现问题。只能说他新上的硅脂不行

网友:
从来就是弄干净了,再涂硅脂!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没有遇到,平常都刮干净搞的,再说了,固态硅脂,貌似有点贵呀

网友:
深表质疑。。。。

网友A:
兄弟又是你呀,真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我真心绝对不会这样吧?干掉的硅胶布刮掉,散热片跟芯片贴不紧,很容易导致散热不好的啊
靓维电子
我原本也同样质疑这个说法,楼主可以去戴尔售后咨询一下
详情

网友:
是他的硅脂没弄好吧,清了那么多年,没砬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
要么不挂加硅脂,要么挂的很干净加硅脂,刮的不干不净就会出问题

网友:
为啥不能,又没电路。

网友:
忽悠 接着忽悠 干了8年的维修 DELL维修无数 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
这没有科学依据

网友B:
逻辑不通,,,,干的是硅脂影响传热
靓维电子
你讲的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机器我们都要刮掉干硅脂,但是部分戴尔机型散热片上面的“干硅脂”它不能被刮掉。
详情

网友:
岂有此理?!没听说过,也没这样做过。

网友:
楼主这个说的有点玄乎

网友:
哈哈哈哈,竟有此等事,他男朋友没有硅胶,刮干净了,啥都没加就盖上散热片了,能不掉电吗

网友:
有这样的说法嘛!刮掉干掉的硅膏就不行了 还真没听说过 说说原理

网友:
从没遇到过把干了的硅脂刮掉会出现温度失控的问题,你这个说法我觉得不科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又是你呀,真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我真心绝对不会这样吧?干掉的硅胶布刮掉,散热片跟芯片贴不紧,很容易 ...

我原本也同样质疑这个说法,楼主可以去戴尔售后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不通,,,,干的是硅脂影响传热

你讲的确实是这样的,很多机器我们都要刮掉干硅脂,但是部分戴尔机型散热片上面的“干硅脂”它不能被刮掉。

网友:
都是全部刮干净上笔记本专用导热膏,不刮的话那才会真的距离产生“美”,有些机型根本就不需要垫铜片,一旦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只能说明散热器自身问题,与刮干固态膏无关。

网友:
一般我修机动了散热器,都要用固态的硅脂回去,否则会出现不导热

网友:
这位客户的问题应该是刮干净了硅胶后 没有加新的硅胶才温度高关机 和清理没清理以前的硅胶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是什么逻辑,散热膏弄厚一点儿也不行吗

网友:
刮干净了就要再上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也同样质疑这个说法,楼主可以去戴尔售后咨询一下

你这结论是售后出来的?

网友:
我的D630  每次都刮干净  没事啊

网友:
我都是擦干净上新硅脂的啊

网友:
我是干维修的,我就不知道。

网友:
还有这一说啊  那得备固体硅胶咯

网友:
表示不理解     干硅胶哪里来的   ?

网友:
我清灰都把原来的老的干的硅胶都擦干净,在上含银的导热硅胶,温度正常,没有出现楼主说的温度失控,会不会是擦干净没加导热硅胶。

网友:
没听说过,只是听说要把旧硅胶除干净后再放新硅胶!

网友:
一般都是刮干净 ,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
没有遇到不能挂掉干的硅脂一说,只能是你做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这是cpu 的地方吧

网友:
DELl的机子算另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