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310接屏无待机

楼主(2014-08-23):
     今天接一台联想U310的本子,客户说是进水了不能开机,接到机器后,我先拆机把电池拿掉,然后清理进水的地方,发现有好几个地方被腐蚀,在屏接口和触发开关的地方比较严重,清理完毕后,不接屏待机0。005,按触发电流能上到0。5左右,核芯供电也出来了,CPU是板载的,不掉电,然后想接屏试下,连待机都没了,不能触发。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在线等各位弟兄指点迷津。在此先谢谢在大家了。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也许是屏那边拉低了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屏供电那块出了问题,保护了。查查3V后级

网友B:
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保护了,导致连待机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保护了,导致连待机都没有

是有短路,我插上屏的时候,恒电源电流灯有一闪一闪的现象,那现在怎么解决呢,换屏还是屏线,还是先查电路?

网友D:
换屏来试下。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很明显的故障,屏供电19V烧短路了,烧鸡很快就好

网友:
先仔细检查腐蚀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短路,我插上屏的时候,恒电源电流灯有一闪一闪的现象,那现在怎么解决呢,换屏还是屏线,还是先查电 ...

你把屏拆下来量看,测不出就直接烧机

网友E:
屏供电保护了,你查屏供电短路了没有?

网友F:
屏那边短路了,换个屏试一下了

网友G:
打阻值啊,看看屏供电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网友:
肯定是屏上面短路了,重点查屏电路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也许是屏那边拉低了

是的,换个屏就好了,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来试下。问题应该不大

是屏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保护了,你查屏供电短路了没有?

是屏的问题。屏接口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那边短路了,换个屏试一下了

谢谢,已经证实了。你挺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阻值啊,看看屏供电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是屏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