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电源的12V输出如果不稳定的话,会有什么症状.
我电脑有时候开不起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转一下停,有的时候风扇转了,但是主板上的自检灯显示CPU不自检,大部分时候开机进系统了,玩着玩着就自动关机,但是机率不是很大,有时候好几天不死机,我看着电源的12V输出波动很大,在11.3到11.9之间跳动,用OCCT测了一下,线成波浪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12V输出的事不.

网友A:
12V电压没有问题。你说的这个和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电压没有问题。你说的这个和电源没有关系。

看来是板子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上次全拆清灰之后出现的,可能是主板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怀疑电源就换个试试!清灰之后出现的问题,也可能是CPU散热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