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943SN PLUS 18.5白屏 多色竖条渐变

楼主(2014-08-23):
三爽943SN PLUS  18.5宽屏液晶
屏型号
LTM185AT01

现象  白屏+多色竖条渐变,

很多人直接给屏判死刑, 其实只是资料丢失 重刷就好 ,一个MCU  一个24 块资料

经验证 与 CL AA185WA 的屏型号通用

附上资料

三星943SN

网友:
重刷就好……

网友:
谢谢提供程序资料 在案例解说中配上故障图那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看到还真的就给死刑了,看来得找个通用板点过才行啊

网友:
一般都会用通用板先试下的

网友:
你好,能不能提供一下怎样写程序的过程啊?

网友(2014-10-04):
下次看到这种情况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新发现啊,以前也是判死刑

网友A:
楼主是屏上的程序坏还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网友:
这机器判死刑的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
会 点下屏的

网友:
一般都会先点下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屏上的程序坏还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MCU 和24XXX 块 都是驱动板上的

网友:
能不能发个故障图看看啊,让大家都见识下

网友:
白屏还和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白屏然后有线条出现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