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70-US3主板认不到SATA硬盘

楼主(2014-08-23):
技嘉GA-MA770-US3主板插诊断卡认不到SATA硬盘,不插诊断卡就可以认SATA硬盘,那位老师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能理解

网友A:
诊断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问题吧

不是,插其他板上没事

网友:
不可能吧,会不会偶尔认得到,偶尔不行,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就没什么思路了,SATA,PCI都是南桥管理的,而且还需要时钟,PCI也需要时钟。 找一下图纸看一下,先找好测量的,在认不到的时候测一下哪个条件没有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2016-09-30):
今天我也遇到了,,,还以为南桥坏了,,看了帖子才知道还有这样的情况,,见识少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