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电脑开始用U盘还能进PE之后就不能进了出现GRUB

楼主(2014-08-23):
遇到一台电脑开始用U盘还能进PE 装系统装完了到滚动条就蓝屏了之后重启PE也进不去了我又换了个U盘重新加载了MBR全格式化了之后我另一个U盘也进不去PE了不能引导了出现GRUB
现在的情况是插上U盘出GRUB 拔出来出现WINDOWSXP滚动条蓝屏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再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驱动没装对也会蓝屏,最好先不解压驱动试试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软毛病呀。

网友:
换个光盘进系统吧

网友:
进BIOSS改下硬盘接口模式看看。

网友:
在不行就用安装版的系统,我想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建议楼主擦拭或者更换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硬盘拔了 在u盘启动试试 !

网友:
怎么感觉像硬件故障啊,是不是桥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