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分享:长虹GP03/GP07电源维修经验之精华。

楼主(2014-08-23):
一:对于热机关机后不开机,热机自动关机等:主要是1565芯片内保了,可先取消D802试机,如正常,那么可对1565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等(贴片)进行补焊(具体做法是把元件拆下来,在焊上去,再洗一下电路板)一般可解决故障。还有就是次级的反馈取样电路也照此方法做,基本能解决类似问题。

二:在通电的瞬间测C832两端电压如果是420V左右再下降到380V左右时,把保护二极管D803与D802断开,同时把C827拆掉(注:此电容经我在实践维修中发现不可取掉,应该加大,改成0.47uf—同C828相同,否则有时PFC不启动,后面有讲解).长时间反复试机.故障没再出现。

三:GP03-1电源5V时有无GP03-1电源5V时有无,有时开机5V正常,大部分时间无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先洗板,再换所有5V部份的小电解。

四:GP03出现有时不开机,有时连5V都没有,单独维修电源发现又没问题,但上机都不行,分别断开保护二极管D802,D803一试。

五:GP03的热机关机后再开机没5V输出GP03的热机关机后再开机没5V输出,经总部高工指点把集成块的12脚外接电容漏电,测不出来,更换就好了,反复试验都正常。

六:GP03上面的C830电容坏了会造成启动电压不足而导致电源停振是通病了。

七:GP03出现有时不开机,有时连5V都没有,在多开几次又好了。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源的5V 电源的滤波坏了,有的是 5V振荡坏了,但滤波电容坏的较多。检查电容没问题后就把STR-E1565的11脚外接的电容取下试试(位号C289),多关注贴片件,大都为漏电引起,开待机控制电路的两个三级管坏得也比较多,还有就是给光耦供电的电阻。

八;GP03-1电源热机关闭后重新开机,指示灯不亮+5V电源不工作, 查VD811、812和光耦边的R856可能变质。

九:GP03维修的最新战况把U806的12脚外接电容C825和电阻R840从电路中拆下,把电容和电阻下面的漆刮干净,同时把R842更换和D811换新后用香樵水清洗电路板后上机试验约4小时后再交流关机再开机,反复试验多次故障均不再出现。

十:GP03,5V12V有,24没有,查U801的9脚供电没有,而C834已有20V电压,一路查过,发现在光耦U803B旁边的帖片电阻RB49开路了,造成22V供电到不了U801的9脚,换了就好。可见这种板的帖片元件如此的脆弱。也遇到GP03无24V是R870 ( 4.7K的电阻)开路,在次级U803光耦那里,要把胶取了才能看到。
十一:电源中出现噪音:取消自制GP03开关电源中U810、L810、D818。
十二:GP03电源待机5V开机后很快下降为0V,可查U806的15脚供电,如果开机瞬间升高到40V左右在下降至9V,可查次级控制电路中的光耦804及两个电阻R855/R856(1K),常见为开路。
十三:1565第一脚如果开路会导致待机时PFC电压升高到400V,常有1脚中间断的现象。
十四:开机PFC电压在340-350V左右,工作时发出“嗞嗞”声,可将电容C838、C825、C808拆下清洗重新焊上。PFC电压不启动,可将电阻R812/R814/R815-R805/R806/R807/R822/R823拆下清洗重新焊上。
十五:最新战况:PFC电压始终不启动,开机24V闪一下就灭,将C827由原来的4700PF改成0.47UF,也就是将827改成于C828相同大的电容。此法每次都凑效。以上办法不凑效就换IC.
十六:二次开机24V闪烁,查24V供电VCC电压也在十几伏变化,D810输出端也是18V左右变化,此故障是U803的3、4脚边上的电阻R849(47K)开路或阻值变大所致。
十七:1,未解决保护异常的问题,可直接取消R803/R804.      2,热机不开机或自动关机,先取消D802再对U806的电阻电容补焊、清洗,一般可解决。      3,有时不开机,5V电压偏低或带负载能力差可断开D802/D803一试      4,热机关机后再无法开机,无5V电压输出更换U806(12脚)外接电容C825,应该是电容漏电,同时还可以查一下D811、D812光耦边上R856这几个器件有没有变质。     5,C830电容坏导致U806(15)脚启动电压低而停振。        6,电源啸叫且各路输出电压正常,换开关变压器T804,再检查U806(11)脚外接的电容C827可排除。       7,C840失容会引起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