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 REV:2.00上电后三秒左右掉电,又自动上电,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8-23):
GA-H61M DS2 REV:2.00   不装内存,上电后三秒左右掉电,偶尔能听到"滴、滴两声",又自动上电,重复这样。多几次,又听不到"滴、滴“”声了,刷了N个BIOS,都没有解决,求高手指教!

检测过相关条件: 各大供电,在断电前,都可以测出来,桥的供电也测过,都有。 CPURST#也有!

补充内容 (2014-8-25 14:43):
求哪位大神手上有这个型号,版本号的主板,备份个BIOS给我,试刷一下,谢谢!

网友A:
大哥,你就当不跑码修了,  你是风扇转几下,停了,然后又在转几下是不是啊?

网友B:
H61的板子不跑码就这个现象。你查下各大供电,复位,时钟有无异常?LPC总线,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h61的板子难搞啊

网友C:
单桥的主板考虑桥空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就当不跑码修了,  你是风扇转几下,停了,然后又在转几下是不是啊?

应该跑码了。。桥的各个供电,我都测过了。。内存,CPU也出来了。  竟然能听到"滴、滴",按量应该跑码了的。。我还是在怀疑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桥的主板考虑桥空焊。

本人是业余的,没有BGA,所以没有办法加焊桥!

网友:
查下各大供电,复位,时钟有无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人是业余的,没有BGA,所以没有办法加焊桥!

乱来的,动不动就干桥,H61技嘉桥没那么容易坏的, BIOS 脚位电压测过没有,你不擦内存就报警,擦了内存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在继续转?

网友:
响两声是内存报警吗?H61的板还没真正修过,报警也不一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来的,动不动就干桥,H61技嘉桥没那么容易坏的, BIOS 脚位电压测过没有,你不擦内存就报警,擦了内存 ...

因为只能听到一两次叫声,后面自动重启后就不叫了,无论装不装都不叫了。 BIOS脚位电压,主要测哪几个脚位,正常为多少V?

网友:
谁能发个2.0的bios啊,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子不跑码就这个现象。你查下各大供电,复位,时钟有无异常?LPC总线,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不是的,这板子我现在手上就有两块,一块多了一个DVI这个字母的型号的,另外一块嘀嘀嘀的叫我换了一下内存槽就点亮了。会嘀嘀嘀的已经读到内存了,是一直嘀嘀嘀,换个内存槽我的板子就亮了,还有另外一块就真的是那个现象了,转几下就停然后又上电又停。。。不能上诊断卡也不知道跑码没有,按照经验讲就是没有跑码,因为相比之下之前那个有报警这一块没有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上一样,换U了也没用

网友(2014-09-22):
我也着今天正好遇到 一样毛病 有事插插内存就好了 进系统就重启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因该是桥坏了

网友:
跑U了 可能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 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
官网的BIOS  都不行啊  这几天 我也修那种板子最后 修了 5  6张 都是烤桥 烤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跑码了。。桥的各个供电,我都测过了。。内存,CPU也出来了。  竟然能听到"滴、滴",按量应该跑码了 ...

     BIOS    加旱桥

网友:
试下这方法:
1 按开机键10秒不放,电脑会开机然后自动关机。再次开机时就可以自动恢复BIOS。
2 按重启键不放持续15秒,电脑自动重启后自动恢复BIOS
3 短接M BIOS的1脚和8脚,关机。再次启动自动恢复BIOS

网友:
25M起震没有

网友:
我这儿有一块没过保,送售后了,不晓得最后怎么修的!

网友:
你换个CPU我相信奇迹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