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8S不跑码,电流0.47V各位大师说说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今天有台华硕X88S笔记本,电流跑到0.47V,用万用表测试所以有供电正常,除CPU供电0.99V,按上电时序维修下来查时钟,测试时钟所以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也3.3V,晶振两边都是1.34V都没有压差,换过,时钟芯片和晶振。换过之后上电还是和原来的电流跑到0.47v,显卡北桥和南桥都用风枪搞过也是一样,BIOS也刷过,桥没有做BGA哦,万用表测试没有那里有短路哦。北桥是SIS671DX,南桥是SIS968。有那位大师维修过这样的问题。大说都来说说,谢谢.

F80S F81S MB_ R1.1.M.pdf

网友:
把谐振电容换掉看看    不行就做BGA吧

网友:
嗯,明天看看,这个板在其他家修过显卡,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