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长虹液晶、等离子进总线方法U盘升级方法及技改(补充)

楼主(2014-08-23):
液晶、等离子进总线方法U盘升级方法及技改(补充)
等离子部分
PP06机芯:
适用机型:PT4206、PT4206B、PT4206C、PT4206H、PT4208、PT4208L
总线进入及退出:音量“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不放,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遥控关机退出。
常用总线调整:早期软件机器没有可调整项,改进后的机器可高整开机模式。
PS08机芯:
适用机型: PT4209、PT4216、PT4216H、PT4218、PT5016、PT6520
遥控器型号:KLC5B
总线进入与退出:TV状态下,按出菜单,调整到菜单的最后一项提示输入密码,再顺序按遥控器上“7”“定点播放”“9”“标题”四个键即可进入。退出时遥控关机即可。
PP09机芯:
适用机型:PT4266、PT5066
遥控器型号:KLC5E
总线进入及退出:音量调到“0”,按一下“静音”键,出现静音标显示以后,再遥控板上的“演示”加本机 “菜单”键。退出总线遥控关机。
PS10机芯:
适用机型:PT4288、PT4228
遥控器型号:KLC5B
总线进入及退出:TV状态下,按出菜单,调整到菜单的最后一项提示输入密码,再顺序按遥控器上“7”“定点播放”“9”“标题”四个键,再按“OK”键即可进入。退出时遥控关机即可。
PS12机芯:
适用机型:PT42600、PT42600NHD、PT42700、PT4288(L04)、PT32600、PT32700。
遥控器型号:KPT9A-4
总线进入及退出:按出菜单,调整到菜单的童锁项,提示输入密码,再顺序按遥控器上“7”“PIP图像”“9”“PIP节目减”四个键,再按“OK”键即可进入。退出时遥控关机即可。
常用总线调整:
M模式:INDEX 10项:CLEAR EEPROM为初始化复位;INDEX 11项:D MODE为进入D模式项,D模式第十五项:POWER MODE为开机模式设置。
PS13机芯:
适用机型:PT50600 ,PT42700WHD
遥控器型号:KPT9A-4
总线进入:TV状态下,菜单最后一项提示输入密码是依次输入“7”“PIP图象“”9“”PIP节目减“OK”键即可。从退出菜单项退出。
常用调整:本机进入总线后总线为中文界面,可调项为:清空E2PROM;进入D械项。进入D模式可调整项为第5项:NJW1168  进入后可以对音量阶梯进入调整;第6项:OTHER  地入后可以对开机模式进入选择。
PS16机芯:
适用机型:PT50700。
遥控器型号:RL48JX-1
总线进入:TV/AV+1111
PS20A机芯
适用机型:PT42618NHD 、PT50618A、PT50718A、PT42700NHD(P08)、PT50700NHD(P06)PT50718X、PT42718NHD、PT50900FHD(P08)
总线进入及退出: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三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D模式,在D模式内可进入M模式。遥控关机退出。
U盘升级方法:
1、        把升级的bin文件名改为“MERGE”,保存在U盘根目录下;
2、        音量减到“0”,按静音键3秒钟左右,按本机“菜单”,进入D模式;
3、        进入“Function Option”——》“USB软件升级”——》系统会自动寻找要升级的bin文件,根据提示并择“是”后,进入升级程序,完在后会自动重启;
4、        升级完成,请检查版本号。
PS22机芯:
适用机型::PT32900NHD(RL48JX)、PT32618、PT37618NHD
遥控器型号:RL48JX-1
总线进入及退出:在TV源下,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3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D模式,在D模式内可进入M模式。遥控关机退出。
升级方法:只能工装升级
PS26机芯:
适用机型:PT42638NHD、PT50638 、PT42638NHDX、PT50638X
总线进入及退出:在TV源下,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3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D模式,在D模式内可进入M模式。遥控关机退出。
U盘升级方法:
1、将升级程序拷贝到U盘根目录,文件改为:“CHPDP”;交流关机下将U盘插入USB接口;
2、按住本机按键板的任意一个键不松手,然后交流开机;
3、观察指示灯是否快速闪烁,同时屏幕上是否显示“USB device found”如不是,则关机,重复第1步、第2步;如是,则松手,此时屏幕显示“Chip erasing      Don’t power off”,进入自动升级状态;
4、观察屏幕上的提示,如是“ Update finished ”,则升级完成;显示“Please re-boot the system”
后交流关机交流关机。
PM24机芯
适用机型:PT42818、PT42818NHD(P09)、PT50818、PT50818(P09)、PT50818A
总线进入及退出:在TV源下,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4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D模式,在D模式内可进入M模式。遥控关机退出。
U盘升级方法:
1、        将升级文件拷贝到FAT格式的USB设备的根目录下,改名为“CHPDP”,将USB设备接入电视。
2、        在TV源下将音量调节到0后,按静音键不放,持续4秒以上后,再加按本机菜单键进入工厂菜单
3、        按菜单键退出工厂菜单,将电视切换到USB源下,进入到USB设备的文件目录中(如果没进入到文件目录将无法升级)
4、        按菜单键进入工厂菜单,进入功能预置子菜单
5、        选择升级项进入升级菜单,按遥控器播放键(OK键)开始升级
6、        升级完成后,电视自动重启,按POWER键待机再开机(退出工厂菜单)

网友:
PS27I机芯
适用机型:ITV42738NHD、ITV50738、ITV42738NHDX、ITV50738X、
总线进入及退出:在TV源下,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6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D模式,在D模式内可进入M模式。遥控关机退出。
U盘升级方法:注意:该机芯若使用软件与屏幕尺寸不一致时,U盘升级无法实现,建议更换FLASH或用工装升级。
PS30机芯
适用机型:638系列、639系列
进入总线方法:在AV状态下顺序按遥控器上菜单、0816进入。
PS30I机芯
适用机型:738系列、738B系列、758系列,
进总线方法:软件为1.07以下版本:按遥控器“菜单”键,确认屏幕上显示主菜单,依次按遥控器上数字键“2”、“5”、“8”、“0”,屏幕左上角出现维修模式菜单;软件为1.08以下版本: 按遥控器“菜单”键,确认屏幕上显示主菜单,依次按遥控器上数字键“0”、“8”、“1”、“6”,屏幕左上角出现维修模式菜单。
U盘升级方法:
1、将升级文件存放于U盘注,改名为“CHPDP”; 2、打开3DTV50738电视工作于TV状态,将存有升级软件的U盘插入电视USB口(任意一个USB口都可以); 3、电视提示发现USB设备,选择忽略;
4、按遥控器菜单键、在“设置”栏中进入“服务”子菜单、进入“软件升级”子菜单、
5、进入“USB升级”子菜单,按OK键开始进行软件升级; 6、软件自动检测新旧版本,确认新版本号正确,按OK键开始升级,升级开始后由电视机自动完成;
7、升级期间禁止断电、禁止拔掉USB设备,也不要按遥控器;
8、升级完成后,系统会提示重新启动,此时按OK键,电视机会关机,然后自动重新开机,升级完成;
PM38I/ID
适用机型:3D50A3000IV   3D50A3600IV  3D42A3000IV  3D51A5000IV  3D43A5000IV
进入总线方法:菜单、0816
U盘升级方法:
1.把待升级的文件拷入U盘中,然后把U盘插入到整机的USB端口上,开机自动升级

液晶部分
LS20机芯:
1、所生产的机器:LT32900、LT37900FHD、LT32876、LT37876FHD、LT40876FHD、LT42876FHD、LT42700(L06)、LT47700(L06)、LT32866R、LT37866R、ITV42866L03、ITV47866L03、ITV42820F、ITV46820F
2、        总线进入:在TV状态下,将音量调为“0”,按住遥控器静音键三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键进入。数据第十三项:FACTORY OUT退出总线。
3、        常用总线调整:
1)INDEX 2:屏参选择;2)INDEX 3:高频头选择;3)INDEX 4:电视机系列选择;4)INDEX 6:开机模式选择;
5)INDEX 11:初始化复位数据;6)INDEX 13:工厂模式退出。
4、        OPC反转:依次为“(静音,菜单,6,7,2)”,这时屏被点亮并重新进入工厂菜单,再选择屏参。
5、        U盘升级方法:
1. 将文件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下(更改文件名为ap.bin)
2.将待升级电视机切换到TV源下。
3.将U盘插入USB1中。
4.通过遥控器,按下“菜单”按键,现实主菜单界面;在此环境下,通过遥控器依次按下“6”,“1”,“6”,“9”,会进入升级文件搜索进程。
5.找到文件后,按“-》”(即:选择“是”),再按“OK”确认,进行升级。
6.升级完后,开机会自动清除E2PROM数据,重新选择屏参和系列(会自动进入工厂菜单)
7.根据情况更改屏参和产品系列。
6、技改:
1. ITV32820 42820F 开机音量35的调整
ITV32820   用户觉得每次开机音量都恢复到35(遥控器开机也是)声音很大  很烦 不方便 尤其在卧室使用 ,进行总线修改数据解决了问题,具体方法如下:在TV状态下   减音为0  按静音6秒以上再按本机菜单进入总线 在13项目的ENTER  DMENU (即D模式)下  的SOUND   CURVE 栏目 就看到原始音量设置数据5组  将其改为666  626  606  556  366 后(反控的  数字越大音量越小),  35的模拟音量就正常了 遥控关机退出总线   。再开机进入“乐教”状态下用同样方法进一次总线 再调整一次音量设置数据(和TV模式下相同,也就是说要进行2次调整),遥控关机退出总线。开机试机正常。
2.ITV42820F花屏 更换U23 24C64用户存储器,将主板软件升级到1.09及其以上版本!调整屏参
LS23机芯:
1、所生产的电视型号:LT32710、LT37710、610系列、620系列、629系列
遥控器型号:RP57B
2、        总线进入:进入静音状态,在显示主菜单期间顺序按7217四个键进入。M模式第11项“Exit”退出。
3、        升级方法:只能工装升级。
4、        技改:
1.LT32710、LT37710在AV信号时出现电流声的处理方案:
LS23机芯产品LT32710、LT37710产品近期维修人员接用户反映LT37710在电流声大的现象。接AV信号时电流声比较大,把机器的亮度调高一点时就会小一些,把图像模试调到柔和状态时电流声明显的比调到亮丽状态要大一些,接TV信号蓝屏时也有较小电流声。这是由于本机具有感光功能(屏幕亮度随环境光变化 ),出现该现象时,若用户不接受,可按以下方式临时处理:
总线的方法:在开机状态下,依次进行 静音->菜单->顺序按下“7”“2”“1”“7”四个键,进入工厂菜单->用频道加减键进入到“SYSTEM”项中->将LS VALID和BL VALID均选为0.
2.  LT32710、LT37710型号的电视出现换台时喇叭有噪音干扰问题 可在菜单中关闭智能音量功能。
3.  不定时出现黑屏或花屏:“SYSTEM”项中->将HVSYNC PATCH项选为0.
4.  LT22629噪声问题可尝试下面的更改办法:取消R196和C133/C138,增加R203和R208(0欧),即取消运放电路。
    此时更改音量会降低,可进工厂模式对SYSTEM中的SERIAL ID选为630即可。

网友:
LM24机芯:
1、        所生产的电视型号:LT32810u、LT37810U、720系列(注:不带尾缀)、LT32730E、LT32730EX、LT42730E、LT46730E、ITV32839E、ITV42739E、ITV46739E、LT26830E
2、        总线进入:菜单 +08166180+OK
1.把待升级的文件改名为MTKDTV.BIN,拷入U盘中,然后把U盘插入到整机侧面的USB端口上,任意一个都可以。
2.按遥控器 TV/AV 按键,出现源菜单列表后通过上下键选中Multimedia源,此时按右键会出现一个小菜单,等待系统3秒钟左右会识别到U盘。按右键会加载U盘的内容,系统自动检测是否有MTKDTV.BIN,假设找到后会在界面上有个提示,询问是否升级时再按下OK按键(最好多按几次,发现按遥控的时候整机的指示灯不再闪烁,说明已经开始升级了),注意此时千万不能够断电,否则以后无法通过U盘进行升级。
3.等待2分钟左右系统升级完后会自动重启,此时系统已经升级完程序了。
4.为了检查是否升级成功,最好再次开机进入M模式检测版本号码是否和刚才升级的MTKDTV.BIN是否一致,一致则成功。 然后关机后重新开机即可正常操作了。
3、技改:
1.LT32720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红灯  冷机开机一切正常,放一段时间后,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红灯,但图像和声音都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又正常。放一会儿又开始闪,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红灯是主芯片检查到invert部分反馈过来的一个信号而出现的一个提示信息,它表示电源invert部分出现了错误。目前在LT32720上共使用了两个厂家的屏:AUO和LG的塑料背板屏,其中若使用的是AUO的屏的话,软件是不检查这个信号的,如果是这种屏出现这种故障,则要检查主机软件,看其屏的型号是否是选取正确的;如果是LG的屏,则检查电阻R262的任一端的电压,如果是高电平,则看CB221是否有一47K电阻,并且R122没有装,如果这两个电阻都正确,则要看主芯片或软件的问题了。软件:原来为1.14版本 经检查屏参错误,更改后故障依旧。升为1.20后更改屏参后正常。
2.720系列电视冷开机无遥控或者遥控距离短主板上电阻R163由0欧改成100欧
LS26机芯
1、        适应机型:LT26729、LT32729、LT37729、LT40729F、LT42729F、LT46729F、LT42710F
2、        进入工厂模式方法:在TV模式下通过遥控器,按如下顺序输入:静音-菜单-数字键6-数字键1-数字键1-数字键5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菜单。
3、        U盘升级方法:
1、将升级程序拷贝到U盘根目录,文件为:MSTFLASH_LONG_FILE_NAME;待机时将U盘插入USB接口;
2、按住本机按键板,除POWER键外的任意一个键不松手,然后遥控或按键板的POWER键开机;
3、观察指示灯是否快速闪烁,同时屏幕上是否显示“USB device found”如不是,则关机,重复第2步、第3步;如是,则松手,此时屏幕显示“Chip erasing      Don’t power off”,进入自动升级状态;
4、观察屏幕上的提示,如是“ Update finished ”,则升级完成;显示“Please re-boot the system”后交流关机交流关机。画质改善电路升级方法:1、文件名更改为:mfc_ls26i.bin,2、升级方法同主程序U盘升级。
4、技改:
1.  LT32729解决非标信号方法  进入"工厂模式"后,左右键选择到“INDEX 12 ”,下键选中“ENTER_DMENU”,右键进入该菜单后选择“VD NONSTANDARD”,右键进入后有三条选项如下:D4[7:0]  44   D5[2]      0D8[3:2]   3要摸索调整方法,先单独调整某一个值,然后组合调整,调整幅度为1。例如:先进行单独调整,只调整D4[7:0] 尤44-〉45(或43) 调整完成后关机后在开机,检查有无变好,如果未变好,继续改变改变该值。D5,D8两个值也如此调整。(注意每调整一个值要验证前必须先关机在开机)。
2. LT46729F屏参变花屏、自动出小画面  软件升级解决
3.  LT42729F TV下声音已经切换,但画面没切换不过来 软件升级到1.19版本的以上
4. LT42729F开机10多分钟后出现噪音进入菜单后,将“节能摸式”变为‘关',噪音消失
5.  LT46729F不定时黑屏故障 取消电源板的电阻R323。主要是取消灯管的保护
LS26I机芯
1、        适应机型:ITV32830E、ITV32830E(L25)ITV32839E、ITV37830E、ITV42830DE(L25)、ITV46830E(L25)、ITV42839E、ITV46839E、ITV40830DE、ITV42830DE、ITV46830DE
2、        工厂模式设置:在TV模式下通过遥控器,按如下顺序输入:静音-菜单-数字键6-数字键1-数字键1-数字键5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菜单。
3、        U盘升级方法:与LS26机芯相同
4、        技改:
1.LS26I机芯(830、839系列电视)YPbPr、HDMI下不定时闪  软件升级解决
DLS04机芯(LS19机芯):
1、        适用机型  LDTV26810U,LDTV32810U,LDTV42810U
LDTV32876,LDTV40876F,LDTV42876F
2、        进入工厂模式: 按TV/AV键后,再快速依次按2、5、8、0四个数字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菜单;
3、        工厂菜单及其设置
   进入工厂菜单后可维修 调整的项如下:
     软件升级
     PANNEL SET         LC320WXN-SBD1(不同尺寸整机此参数不一样)
     软件版本:LDLS04-M32-V1.12U-WL(不同软件版本整机此参数不一样)
4.技改:
LT55810U自动关机   主板:R286更改为10欧;R47增加10K。待机电源板:(STR-A6059H):R831更改为10欧。电源板(HS488-4N01);C24\C25\C26原来的薄电容更改为厚电容(2.2UF),取消二极管D34\D36。
LS28/28i机芯:
1、        适用机型:ITV32850EB、ITV42850EB、ITV46850EB、IDTV442920DE、IDTV46920DE、ITV55920DE
2、        进总线方法:在TA/AV菜单下输入2580
3、        U盘升级方法:
   LS28i机芯软件升级有两种方式,如下: 1)、工厂模式下升级 把升级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下,选中“软件升级”按“确认”键,此时系统重新开机,进入升级过程,在升级过程中,不要掉电。 2)、MBOOT升级 用于工厂模式升级失败或者NAND FLASH中没有程序的情况,方法如下: 将升级文件放入U盘的根目录下,将U盘插入USB1或USB2口,然后按住本机键的非power键,再按遥控器3开机,进入升级状态,此时绿灯闪烁。 备注:两种升级方法所对应的升级软件不同!升级前需确认升级文件的文件名,并选择相应升级方法!一般升级软件均用第一种方法升级!
5、技改:
1.LT32920E遥控关机干扰杂音  增加R233电阻(8.2K)
2.850EB的图像倒了处理方法:工厂菜单的8项设计模式-进入7项其他模式-中的屏镜像切换一下,待机再开机就可以。
LS29机芯:
1、        适用机型:LT24630、LT19610(L15)、LT19610(L27)、LT22610(L15)、LT22610(L27)、LT26610(L15)、LT26610(L27)、LT22629(L15)、LT32629(L15)、LT37710(L15)、LT24720F、LT32710(L15)等
2、        进总线方法:顺序按遥控器:静音、菜单、7217进入。
3、        OPC反转:按出菜单,输入2008。
4、        升级方法:工装升级,与LS23机芯相同。
5.  技改:
1. LT32710(L15)噪音技改该机使用的电源型号为R-HS120-4S01。经欣锐公司分析  确认为此电源上主IC使用频率抖动功能后,24V纹波频率为500HZ导致噪音的出现;将频率抖动电容C26容量增加到47nf,测24V纹波频率为100HZ,整机基本上没有噪音.
2.  LT32729. LT46729黑屏技改LT32729开机黑屏,热机黑屏的,将C347改成2.2UF。不行再改成1K   LT46729机器取消R323电阻
LS30机芯:
1、        适用机型:LT26630(L22)、LT26630X(L22)、LT32630(L22)、LT32630X(L22)、LT32920E、ITV32920E、LT37630(L22)、LT37630X(L22)、LT42630F(L22)、LT42630FX(L22)、LT46630F(L22)、LT46630FX(L22)、LT55630D(L22)、LT55630DX(L22)、LT24610(L18)、LT24610X(L18)、LT42710FHDX(L22)、LT47710FHDX(L22)
2、        进总线方法: ,在TV源下,按如下顺序输入:菜单—数字键6—数字键1—数字键4—数字键8进入
3、        U盘升级方法:
1、        将升级程序拷贝到U盘根目录,文件名称必为“MERGE”;
2、        开启主机,将信源切换到TV源,将U盘插入USB1接口
3、在TV源下,按如下顺序输入:菜单—数字键6—数字键1—数字键4—数字键8进入升级界面;或则通过工装遥控器(GZ21C)上“工厂模式”键直接进入工厂模式菜单,再通过“画质”键直接进入升级界面.
4、在升级界面下,用遥控器V+/V-键选择“确定”图标,按遥控器OK键,屏幕上出现“NOTICE”字样,进入自动升级状态.
5、系统升级完成后将自动重启进入工厂模式,再选择相应的屏参与系列后遥控待机退出工厂模式。

网友:
4、技改:
1.  LT24630X用FSP080电源,出现待机噪音现象,经过全汉公司分析,系C115电容影响导致噪音,大家可更换此电容解决,该电容规格为:1KV  472,可用2KV电容替代,
LS30I机芯:
进总线方法: 第一种:按遥控静音键3-8秒,再按本机菜单 第二种:音量为0,再依次按遥控上的静音、菜单、0912
LM32机芯:
1、        适用机型:LT32710(L23)、LT32719、LT32710X(L23)、LT37710X(L23)
2、        进入总线方法:顺序按遥控器:菜单、0 8 1 6 6 1 8 0、OK;
3、        U盘升级方法:
1、U盘中拷入升级文件放在根目录下,将名字改为:CHLCDTV.bin ,
2、将电视进入多媒体源(USB),提示你按“1”开始升级,升级完后就可关机,过程参考LM24机芯。
4、技改:
1. LT32710(L23)待机的时电源板吱吱响 经检查,在使用欣锐HS120S-3HF02电源的时候因电源个体会出现待机时异响的问题,请使用全汉FSP120S-3HF02电源予以维修。
2. 2.LT32710(L23) 多次开机才打开 还没有彻底处理方法,应急两种:1、改为一次开机;2、将R524改为1.5K
LM34I机芯
1.适用机型:ITV32650 ITV37650 ITV40650 3D47790I
2.进入总线方法:按遥控上菜单、08166180
3.U盘升级方法:
1.把待升级的文件改名为upgrade_loader.pkg拷入U盘中,然后把U盘插入到整机的USB端口上
2.从新开机,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LS35机芯
1.适用机型:LT26730X LT32/42730EX(L31) LED24/26/32/37770X LED24660
2.进入总线方法: 音量为0,再依次按遥控上的静音、菜单、0912
3.U盘升级方法:
1.把待升级的文件改名为MERGE.BIN,拷入U盘中,然后把U盘插入到整机的USB端口上
2.在TV模式下、输入菜单 6 1 1 8即可进入升级模式,根据提示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