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300nw BIOS谁有

楼主(2014-08-23):
屏是m190mww4 MCU的,出现的问题是按电源开关没有屏幕不加电,刷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4168-1-1.html
的BIOS可以加电,有显示了
但是再拷机的时候,屏幕黑了一下又亮了,亮了大概10多分钟,指示灯灭了,怎么按都没有加电,然后拔掉电源,等10多分钟,然后接电又可以显示了,
现在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别的那个地方有问题:求支招
掉电
三星

网友:
换个BLOS芯片刷 试下

网友:
换了BIOS芯片,还是有问题,就是用了一会就自动断电,拔掉电源线过一个小时,活几分钟友可以通道显示几分钟有掉电,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