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寸电视花屏什么故障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8-23):
(图片)

网友A:
故障描述不清楚,一开始就花 还是放着放着花。、

网友:
逻辑电路问题

网友:
逻辑板上的IC换下看看

网友:
查一下怎么进总线模式,进去看看屏参数对不对!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吧按一下那个逻辑板上的IC试试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描述不清楚,一开始就花 还是放着放着花。、

开机就一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一直这样

     驱动板程序坏的可能性大!当然依然规矩是用板先测屏。毕竟图像的问题和板  屏   屏线都有关系。像这个故障有一次。屏线松脱出一些了!插好试机就好了。当时觉得很意外。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电视机大部分都是逻辑版的问题。压力太大了。花屏。模糊一般都是逻辑版虚焊比较多。,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屏线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是屏线接触不好。清理一下就好了。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