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根线就活一块服务器主板

楼主(2014-08-24):
又到发帖的时间了,发帖之前想让大家帮个忙,最近想买个手机,淘宝看中了有三款,希望大家推荐一下第一款:galaxy3,价格1500左右,像素800万还可以,但机身太圆了。
                                                                                                    第二款:小米3,价格1600左右,像素1300万很好,但机身太方了。

第三款:iPhone5,价格3500左右,像素800万还可以,很喜欢但价格太高。

麻烦各位了,谢谢了!下面进入正题!!!!!
主板型号:X8SIE-LN4
维修者:彭氏家事
地点:中国大陆
维修过程
     前几天接到同行一片服务器主板,一直没时间看,今天被他一催才拿来看看,服务器修得少啊,心里有点没底,管他呢,先弄弄看吧!先上个全貌

插上电源,点开关发现能上电,但是5秒就掉电,掉电后点开关不触发,必须拔插ATX插头才能再次上电。
开关排针
既然如此,那就在主板掉电前戳各大供电,说时迟那时快,经过一阵猛搞!发现敌情!其他供电都正常,桥供电却只有0.3V。file:///D:\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1332734463\Image\C2C\8AAF6E9EAE23B5B0CAF3D805471056B6.jpg

桥供电是比较器LM358驱动MOS管导通产生的,测得MOS管D极为1.5V正常

再测G极0.3V,不正常,跑线到LM358的7脚,5+>6-,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测得5脚也为低电平,看来又得是漫长的跑线路了

真心不想跑主板啊,想了一个办法,直接用5V驱动MOS管导通,产生桥供电,说干就干,直接拉线

再测测量桥供电1.48V正常

插上内存,再次开机,顺利显示!!

维修结束,如果对你有用就加点分吧,没分啦!!!

网友:
想法不错,在MOS管本身没有短路击穿的情况下飞线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这是1.5供电的话也无所谓,万一是1.05就坑了、

网友:
应该不到1.5的电压。这样有点高哦、

网友:
LZ还是再稍等下吧,9月中iphone 6就上市了

网友:
只要是能正常关机就可以。手机还是看个人爱好,我用的是诺基亚撸妹820,没多少人用,我用着还行,喜欢就好。

网友B:
是不是那个LM358的事儿呀?MOS的G极是跟358相连吗?

网友C:
小米3   我已同事  买了就用了26天(包括到售后维修的一个礼拜)就挂了,晚上充电,第二天早上不开机,去售后,说充电芯片挂了,  200块修好,一礼拜后,取手机,说主板挂了,要换,600-700元   然后  .................就没然后了

网友D:
手机建议还是买iphone,不是崇洋媚外,只要是搭载安卓系统的机器使用一段时间都卡,不管你配置多高。而苹果的系统很好,开多少应用都很流畅。

网友E:
听说小米不错,IP有点小贵了,其他不考虑,飞线搞掂了,呵呵,恭喜!

网友F:
、?你好,拉线的G脚 要不是 割断与LM358链接。。?

网友:
还是小米3性价比高

网友:
路过,学习了,直接拉电压过去也行!好好好

网友:
路过,学习了,直接拉电压过去也行!

网友:
楼主 那358是不是功能就没了

网友:
飞线从南桥散热孔过去,那散热片不是放不了吗。

网友:
5代现在都是翻新的,认识的朋友从售后换机出来2650

网友:
飞线与修G电压,应该有区别,看似好了,其实有隐患。。。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可以以后借鉴,还是买华为手机吧,小米3很多用了都有问题,iPhone5价格高。

网友:
卖个索尼 XL39H

网友:
索尼 L35H 也不错

网友:
赞一个,这样飞线用得少,不太喜欢这样做

网友G:
想法挺好的,思路也清晰,但是飞线和DS导通是一样吧!

网友:
MX3个人觉得还不错的。1599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小米3   我已同事  买了就用了26天(包括到售后维修的一个礼拜)就挂了,晚上充电,第二天早上不开机,去售 ...

你是米黑吧! 我的米3买好几个月了,官网买的,到现在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个LM358的事儿呀?MOS的G极是跟358相连吗?

这里LM358 损坏拉低本身5脚电压也有可能,可以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就知道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5供电的话也无所谓,万一是1.05就坑了、

是1.05V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加一定值电压到测试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拉线的G脚 要不是 割断与LM358链接。。?

是要用手术刀割断LM358 7脚与MOS管G级相连的线路再拉线的,不然这样处理是不起效果的,在这前提情况下,要确保桥供电MOS管没有击穿短路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这样飞线呢?直接将DS短路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直接将DS短路要确保G级控制电压正常才行的,不然会引起烧场效应管本身。

网友:
再过段时间等IPONE6出来后再买IPONE5S吧。。那时候5S肯定便宜了

网友:
挺不错的。不过话说。小米真心售后不行。狮子大开口。没坏都说坏。

网友K:
没必要跑这么长吧,5V信号而已,到处都有的

网友L: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好的,不知道用时间常了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好的,不知道用时间常了能行不

可以的以前也干过

网友:
建议小米3吧

网友M:
900多分还没有分啊?你都富人了!!!买三星吧,高丽棒子不错!!!

网友:
买小米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900多分还没有分啊?你都富人了!!!买三星吧,高丽棒子不错!!!

买iphone钱不够咯

网友:
刚刚秒杀了一块也是没有桥供电的,还真是有缘分!!看你帖前两分钟秒杀的!

网友N:
修复后的桥供电偏高吧?场管加运放的稳压电路中,场管不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米黑吧! 我的米3买好几个月了,官网买的,到现在什么问题没有。

你这话怎么这么打击人啊,我有那必要嘛。若虚假天打雷劈

网友:
要是桥供电为1.2的话,不就不行了,不过这个做法我喜欢~~不行再去跑线。果断苹果5,小米的1300还没其他手机800W像素好呢, 苹果5买个二手的也就2000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修复后的桥供电偏高吧?场管加运放的稳压电路中,场管不是起开、关作用的。

这里场馆应该是起到开关导通控制桥供电电压输出作用的,本身击穿短路的话,也会导致桥供电电压输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必要跑这么长吧,5V信号而已,到处都有的

这里5V应该是MOS管G级的驱动导通信号电压,线飞长了以后反而还会引起安全使用隐患。

网友:
演唱会  去哪里  兴 田要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里场馆应该是起到开关导通控制桥供电电压输出作用的,本身击穿短路的话,也会导致桥供电电压输出异常。

不赞同你的说法,这个场管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由运放控制稳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不赞同你的说法,这个场管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由运放控制稳压的。

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这里怎么理解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这里怎么理解呢?

场管有三个工作区:一是截止区,二是放大区,三是饱和区。放大区简单的说,就是场管的D、S间的导通电流随着G极电压的高低变化而成比例地变化,这么一个区域。场管做的功放电路中,都是工作在放大区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场管有三个工作区:一是截止区,二是放大区,三是饱和区。放大区简单的说,就是场管的D、S间的导通电流随 ...

如果场管工作应用在PWM芯片电路中,应该是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如果场管工作应用在PWM芯片电路中,应该是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的。

讲得很对!场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时,效率较高,发热量小。放大区时由于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发热量大,效率低,主板中的小电流稳压电路基本上采用这种形式的。所以说你的维修实例中的场管D极电压是1.5伏的,S极电压肯定低于D极电压才对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处理得当,一根飞线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故障处理娴熟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讲得很对!场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时,效率较高,发热量小。放大区时由于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发 ...

恩,一般场馆工作的发热量也与本身功率也与关系,这里你说的维修实例中S级电压要低于D级电压,也要确保G级电压为高电平状态才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接将DS短路要确保G级控制电压正常才行的,不然会引起烧场效应管本身。

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将DS短接不是造成管子不工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将DS短接不是造成管子不工作了吗?

DS短接有时候在G级电压正常下,只是为了判断管子击穿短路故障而已。

网友O:
不错啊,不过我问下,358到mos的G极是不是要把线给断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将DS短接不是造成管子不工作了吗?

短接就是通的状态 等于是D级的电压通过导线直接就流到S级了 如果后继没有短路的状态的 控制级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都是先去掉场馆短接DS  如果正常了 就可以百分百肯定是这里问题

网友Q:
lz  5V驱动MOS管导通 这个能承受吗 ?能用的住吗?

网友:
技术蛮好的。学习了。

网友R:
温度估计会高吧  返修的可能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温度估计会高吧  返修的可能还是有的

都说了以前也这样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lz  5V驱动MOS管导通 这个能承受吗 ?能用的住吗?

只要拉的电压在MOS管G级电压正常导通值范围内就行,不然会造成MOS管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P:
短接就是通的状态 等于是D级的电压通过导线直接就流到S级了 如果后继没有短路的状态的 控制级有问题的情 ...

你的方法值得借鉴,如果场馆s级后级相连元器件出现有短路情况的话,从D级的电压通过导线直接就流到S级的也会照样被拉低吗?

网友:
高手啊,厉害,还是选择小米4吧,这个是新出的

网友:
LZ支持国产手机啊  别把钱送给老外了。

网友:
这种故障书上的描述是电源保护,不能重复触发,如果照电源保护思路修,可能要走弯路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不能死读书,读死书。

网友S:
有一点不明白,既然能不用比较器,那么厂家为什么不用电压直接控制,是不是这个电压不能是1.5啊,长时间的用1.5会不会造成不稳定,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一点不明白,既然能不用比较器,那么厂家为什么不用电压直接控制,是不是这个电压不能是1.5啊,长时间的 ...

这个比较器只采用了一组

网友:
你这是1.5供电的话也无所谓,万一是1.05就坑了

网友:
主板应该是断线吧!!!!!!!!!!补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一点不明白,既然能不用比较器,那么厂家为什么不用电压直接控制,是不是这个电压不能是1.5啊,长时间的 ...

这里也可以用PWM芯片方式控制输出桥供电电压的,只是每个主板厂家电路设计不一样而已。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手机建议还是买iphone,不是崇洋媚外,只要是搭载安卓系统的机器使用一段时间都卡,不管你配置多高。而苹果 ...

WP系统也很好,很快,只有安卓的系统比较卡,主要是优化的差,垃圾软件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WP系统也很好,很快,只有安卓的系统比较卡,主要是优化的差,垃圾软件太多!

安卓的系统用起来不会卡,而且玩游戏权限要 比苹果广。

网友U:
引用 网友I:
如果场管工作应用在PWM芯片电路中,应该是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的。

场管有三个状态?那三极管几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U:
场管有三个状态?那三极管几个状态?

三种状态分别是截止,饱和导通,放大。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最好跑线修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大师的功底

网友V:
楼主就直接飞5V到G极。。这样能行吗。。而且。你也说了358的+有问题,。。你就这样直接飞线。为什么不飞到358的+呢。而是直接到场管的G极。。这样能行?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就直接飞5V到G极。。这样能行吗。。而且。你也说了358的+有问题,。。你就这样直接飞线。为什么不飞到3 ...

一样

网友:
小米还是先考虑考虑
身边有同事从米粉变米黑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就直接飞5V到G极。。这样能行吗。。而且。你也说了358的+有问题,。。你就这样直接飞线。为什么不飞到3 ...

飞到358的电压同相输入端也行,飞线之前这里最好测量下358正向输入端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只要确保这个5V电压大于6脚负向输入电压值就行了,则7脚就能输出高电平导通MOS输出桥供电电压。

网友:
小米3质量不行,我就是修小米3的

网友:
彭冬你的技术好厉害,向你学习了

网友:
5V信号而已,到处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啊,不过我问下,358到mos的G极是不是要把线给断了

G极悬空烧场管

网友W:
服务器主板前段时间我也接到了1张 CPU还是双路的 无电路图 现在还放在那的。楼主维修有电路图吗?没电路图维修服务器的板 压力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服务器主板前段时间我也接到了1张 CPU还是双路的 无电路图 现在还放在那的。楼主维修有电路图吗?没电路图 ...

没图的,

网友:
楼主直接拉线挺好的方法,手机买小米吧,本人感觉还可以,不要买 。到水货就行。

网友:
你是直接飞了个5V给mos管的G级吗?
手机嘛推荐iPhone贵虽然贵,但是呢用起来真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X:
5脚低电平哦,+>-才输出哦

看帖不够细心

网友Y:
请问楼主。那个角是输入。输出!

网友:
服务器主板这样飞线稳定吗?

网友:
建议考虑下MX3.。会场好用……比三星和小米3好用多了

网友:
哎~一根线活一块主板啊

网友:
建议买该死三,用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那个角是输入。输出!

5脚输入+电压,6脚输入-电压,+>-,7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5BV电压直接可以接过去。?

网友:
小米4走着,不太圆不太方,IP的外观,2000以内,你还在考虑啥

网友:
这里是将电压比较放大器7脚与相连MOS管 G级线路断开,拉线用5V电压 控制场管导通工作,并不是像你说的将MOS管G级悬空,悬空状态应该是直接断开电压比较放大器7脚与相连MOS管 G级线路或将MOS管G级 翘起进行上电工作,这样才会引起烧场管。

网友:
如果场管工作应用在PWM芯片电路中,应该是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的

网友Z:
以前修过一块一样的主板,触发马上掉电,南桥超烫。同事都以为南桥挂了,我第二天没事研究了下,南桥没坏,桥供电mos管短路。。。。做事果然不能太武断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以前修过一块一样的主板,触发马上掉电,南桥超烫。同事都以为南桥挂了,我第二天没事研究了下,南桥没坏, ...

嗯,够细心

网友:
飞线很实用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以前修过一块一样的主板,触发马上掉电,南桥超烫。同事都以为南桥挂了,我第二天没事研究了下,南桥没坏, ...

那你的桥供电mos管短路造成本身S级输出电压异常引起的南桥发烫。

网友AA:
直接飞线的后果就是时序错乱,修好可能有后患。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直接飞线的后果就是时序错乱,修好可能有后患。

这里时序错乱怎么理解?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这里时序错乱怎么理解?

既然用到358来比较,那么肯定必定是要某个电压或者信号正常之后,才会去开启桥供电,直接飞线的结果就是不管前面条件正常与否,只有场管D极得到供电就会产生桥供电,

网友:
我也不赞成鲁莽的飞线,万一有其他问题那样故障就会扩大,不管咋说还是修好了 之得佩服

网友:
有点不太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里时序错乱怎么理解?

这位哥可能没回答你啊。 你讯维出来的吧?  主板时序应该知道吧 INTEL  内存桥总线CPU。  你拉5V 他的意思是 你一上电 内存 的电没开直接开了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既然用到358来比较,那么肯定必定是要某个电压或者信号正常之后,才会去开启桥供电,直接飞线的结果就是 ...

这样飞线的话,前面内存供电单元电路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
说说手机吧,S3手机是便宜,但是翻新的还是很多的
米3  像素是有1300   但是真心没有三星的800W清晰,因为镜头不一样
5的话,要是我就买个港版或者美版的三网的,价格也是三千多

网友:
mx4马上要出了,夏普AQUOS CRYSTAL手机也不错

网友:
直接飞线的后果就是时序错乱,修好可能有后患

网友AB:
飞的话最好测下6脚电压,飞个比6脚大的电压进5脚,让7脚输出高电压。我觉得这样比直接飞G极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飞的话最好测下6脚电压,飞个比6脚大的电压进5脚,让7脚输出高电压。我觉得这样比直接飞G极保险点,

说的对,如果这里6脚对地阻值比正常偏小的话,飞5V电压到此处也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小白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
修本没经验,过来学习学习,手机自己喜欢、使用方便、耐用就好。

网友:
推荐楼主买华为荣耀6!那性价比完爆小米4!我就想入手一部可惜现在是学徒资金不足!

网友:
飞线好强大……。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  5S吧  要不等下6买买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可以以后借鉴,还是买华为手机吧,小米3很多用了都有问题,iPhone5价格高

网友:
再次来看,技术很厉害

网友AC:
楼主用的是5V驱动MOS管。这样会不会影响LM358

网友:
你这是打广告呢还是打广告呢

网友:
砸死你,不过改的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用的是5V驱动MOS管。这样会不会影响LM358

只要断开MOS管本身G级与LM358 7脚相连的线路进行5V飞线,不会影响LM358本身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法挺好的,思路也清晰,但是飞线和DS导通是一样吧!

直接用镊子将DS级短接导通这里桥供电电压是不会出来的,因为场馆G级的电压偏低本身并没有达到饱和导通的条件。

网友AD:
国产手机不考虑吗?,楼主这样飞线后是不是要把原来的驱动线路给他断掉呢?修好后要烤鸡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国产手机不考虑吗?,楼主这样飞线后是不是要把原来的驱动线路给他断掉呢?修好后要烤鸡验证下

是的,让原来的LM358电压比较运算放大器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
楼主的真牛,以后经常来关注一下

网友:
又多學了一種飛線的運用方式,謝謝樓主的經驗分享資訊。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日后怕是有隐患

网友AE:
358应该不工作了,直接拉线应该要断开358连接吧,毕竟是好是坏还不知,会不会把电压在给拉低

网友:
华为现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E:
358应该不工作了,直接拉线应该要断开358连接吧,毕竟是好是坏还不知,会不会把电压在给拉低

是的,正向输入端电压小于负向输入端 358本身是无法输出高电平驱动MOS管进行工作的,判断358的好坏可以通过测量正反向输入电压值进行比较来判断。

网友:
都是经验啊    手机的话建议买苹果   贵有贵的道理   最主要是苹果手机保值    用一两年不想要卖都还可以买不少钱

网友:
手机圆不圆方不方的是啥样子

网友:
厉害啊。。直接接线,线路的功夫要非常好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方法准确,还是买小米的

网友:
看了帖子 使我学习提高很快

网友:
不知道这样耐用不

网友:
买苹果吧  荣耀6也不错

网友:
  lz 啊 摩托罗拉就挺好点

网友:
路过一下,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谢谢分享!

网友:
做什么   一定 要仔细   往往 小问题 修半天

网友:
楼主的功力还是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真厉害、小白崇拜你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可以以后借鉴

网友:
不建议直接飞线,既然找到问题了,楼主应该查运算放大器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问题我就搞不定了

网友:
修过DELL的一个服务器主板    不开机       IO 问题

网友AF:
直接将LM358的Vcc与7脚连在一起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直接将LM358的Vcc与7脚连在一起不是更方便吗

这样会影响LM358本身工作。

网友:
哪里缺电压就给个电压完事了

网友:
  这种办法不可取呀~~隐患呀!

网友AG:
这样飞线真心不妥,和导线直连DS极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说的好详细啊   很经典啊

网友AH:
飞的话最好测下6脚电压,飞个比6脚大的电压进5脚,让7脚输出高电压。我觉得这样比直接飞G极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H:
飞的话最好测下6脚电压,飞个比6脚大的电压进5脚,让7脚输出高电压。我觉得这样比直接飞G极保险点

这里6脚为低电平状态输入电压肯定是低于正常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AG:
这样飞线真心不妥,和导线直连DS极没有什么区别

直连DS级 在G级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引起烧场馆。

网友:
我觉得维修靠的就是速度  跑线路跑半天  修时间长了划不来

网友:
广告+贴子。不错。

网友:
22:08 | 只看该作者 飞的话最好测下6脚电压,飞个比6脚大的电压进5脚,让7脚输出高电压。我觉得这样比直接飞G极保险点,

网友:
楼主水平也太高了

网友:
有钱肯定买苹果啦  不说好不好用了  装逼才是最重要的嘛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直连DS级 在G级电压不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引起烧场馆。

导线直连了,没有场管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哦,感觉不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导线直连了,没有场管了

你说的应该是焊盘DS直连。

网友AI:
可不可以把电压直接加到比较器5脚啊?

网友:
有隐患有隐患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可不可以把电压直接加到比较器5脚啊?

直接把电压加到比较器5脚也行,但首先要测量5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比较器6脚的电压大小才行,这里5脚电压大于6脚比较器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导通MOS管输出桥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可不可以把电压直接加到比较器5脚啊?

加电压到比较器5脚这里要断开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线路才行的。

网友:
此乃高手也~小生佩服

网友:
看了贴子,再看了这么评论,收获很多,谢谢。

网友:
修几台笔记本就能买IPHONE5  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的哟

网友:
这线飞的实在难看。

网友:
楼主样的!!!手机还是等苹果6吧

网友:
高手啊,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个人觉的还是用不住吧

网友:
主板维修不简单啊

网友:
太圆 太方 价格太高~~

网友:
还是买个华为的好!

网友:
小米,手机中的垃圾机!!  出红米  米3  尸体 出个!!

网友:
记录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借电压,我以后也得试试

网友:
楼主这样修,保修期应该短点

网友:
哈哈,直接给G极飞驱动电压,这个思路很有创意,不错,赞一个

网友AJ:
358坏了,干嘛还飞线直接换个

网友:
我也要换手机 LZ换好了说说什么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J:
358坏了,干嘛还飞线直接换个

这里判断358 好坏也要测量本身6脚电压大小才行。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厉害

网友:
不知稳定性如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小米不错,IP有点小贵了,其他不考虑,飞线搞掂了,呵呵,恭喜!

支持国产,最看不得那些拿iphong的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直接飞线,不查原因隐患多多。

网友AK:
之前用i9300 ,从兜里摸出来的时候掉地上屏碎了,换屏的话1600.
之后想买苹果,结果朋友的4S电池冲电爆了。
现在正用M3,3个月了一切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之前用i9300 ,从兜里摸出来的时候掉地上屏碎了,换屏的话1600.
之后想买苹果,结果朋友的4S电池冲电爆了 ...

额,谢谢分享

网友:
流弊,要是跑出线路来就跟多乐趣了

网友AL:
这么强行供电,能否长久稳定运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么强行供电,能否长久稳定运行啊,

只要主板红色5V供电电压不对地短路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样可能改变了时序,如果桥是1.05V ,用5V驱动MOS完全导通,那么1.5V完全加到桥,不知时间长了是否受的了

网友:
如果没问题  倒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

网友:
条件满足 什么弄都好

网友:
NECO是谁??怎么感觉嗡来嗡去一样。。。。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可以考虑刷个最新板的BIOS试下。

网友:
感觉有点靠谱

网友:
我没下载分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经验问题。。。还有顺便说下手机。现在5S行情正好。。可以入手。其他两款手机太渣了

网友:
你真幽默,这样的帖子看到过不少,不过,靠谱吗

网友:
还是买IPHONE吧,修了这么多手机

网友:
想法不错,有创意才有进步,支持楼主!

网友:
买苹果6,哈哈

网友:
这个管子输出应该是1.2v了吧 貌似这个电压高了 桥会很容易烫把  为何不直接给5脚加个高电平呢? 358 是两个比较器  5脚会不会是接的另外一个比较器的输出呢?

网友J(2014-09-23):
为什么这样飞线呢?直接将DS短路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2015-01-03):
最后是把开启电压给搞出来,这样出来后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