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6.1挡E0

楼主(2014-08-24):
映泰G41D3+  V6.1挡E0,,有时不跑码,刷过官网下载的BIOS无果。求助。

网友:
大多数是CPU

网友:
EO属不过U,一点点查吧,最好先把75232拆掉,如果时钟复位都满足条件了,网卡,IO都会引起

网友:
先把声卡网卡下了,在看

网友:
楼主  最近这种型号主板就是会出问题  我都修过两块啦   都不怎么好修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E0好像是检测不到内存吧

网友:
内存过了,如果没有上内存的话,挡D0

网友:
换了CPU,还是一样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