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4-08-24):
求各位帮帮我吧,修一块七彩虹CA785G TWIN V14主板5VSB紫线对地75,开关针无电压,我是新手,请问怎么修。

网友:
一般双路输出部分多采用复合场管,故障率是很高的,你看下是不是这部分故障。双路输出电路多用在待机电路和usb kb ms外设电路

网友:
是不是把USB接口什么的插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