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BIOS密码芯片

楼主(2014-08-24):
哪位大师知道索尼的BIOS密码存在哪个芯片里呢?桥BIOS我刷过了没效果,不知道这个机子的密码芯片是那个,我没找到,知道的说下,谢了,机子是索尼 PSG-51111T ,板号:MBX-216,HM55的桥,双BIOS。

网友A:
这个弄好没有啊 我刚好有一台

网友B:
两个bios 都刷下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EC bios哦,

网友:
以常理BIOS密码不会存在ec的BIOS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弄好没有啊 我刚好有一台

没有,EC的BIOS不会存BIOS密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bios 都刷下试试啊

据我了解,这索尼都是有一个密码芯片的,不是存在BIOS里,只是我没找到

网友B:
知道密码芯片也没有用一般编程器都不支持的,还是看下有没有跳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MBX-216 这扳没有密码芯片···密码应该是在BIOS.....SONY有些板是有密码芯片有些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密码芯片也没有用一般编程器都不支持的,还是看下有没有跳线说不定就好了

SONY跳线只控制显示····OK

网友:
难搞啊!上次遇到一台,没有搞好!

网友:
估计这种只能售后才能搞定的

网友:
把两个都刷了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