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联想,跑到1.4

楼主(2014-08-24):
待机正常,能触发,跑到1.4波动,测量内存供电1.8,VREF0.9,时钟也有压差,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A:
焊下北桥你就会有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下北桥你就会有发现了

没有大炮啊,只有土炮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1.4电流有跳变应该显了。 重点查屏接口或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