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负载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8-24):
哪位大神能讲下么
芯片

网友:
内存负载芯片 S 是什么

网友:
是啊,从哪儿听说的,内存也有假负载吗?我也想知道是咋回事儿!

网友:
楼主讲的是内存打值卡吧,作用就是为了方便测量各引脚对地阻值、电压等数据

网友:
你说的是内存假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