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SONY 上网本维修之时钟芯片损坏

楼主(2014-08-24):
接收客户送修山寨SONY白屏本一个

本不想维修的  山寨本 没图纸 跑线麻烦  客户一再要求 再一看是白屏估计问题不大 就接下了!(废话多了点)

上网易搜索 这个山寨还不错 有图纸(下面有上传) 直接杀屏接口(图1)  插LCDVCC  0V  意料之中  接着检测(图2)L_vdden  OV!看来是不出EN 。该机器是945集成显卡平台  看看上机电流才0.17   不太正常  估计上电都没全  测CPU供电0.8V   (这个山寨针不错在图纸第四页就是上电时序图)。接着杀H_PWRGD  OK  继续杀  PLT_RST#  0V  南桥没发出   还是。。。。。。  南桥发出PLT_RST# 经门电路给北桥的  详细见图纸第三页。根据上电时序图  只能去检测时钟了 因为南桥要发出信号 RST 必须电压 时钟都满足。在图纸第8页  测VR_PWRGD_CLKEN  3.3正常  供电正常  用示波器抓时钟芯片的外部晶振波形很漂亮  再抓 时钟发出的信号  外部电阻 一个都抓不到波形  时钟芯片RTM875T-606   这种RTM的时钟芯片在台式机主板上 坏的几率很大 特别是技嘉的  。订货 换时钟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

题外话  山寨就是山寨 设置真不好  开机先白屏 然后才能正常显示!在时序上设计不到位

网友:
图纸版号TIMES-A01      A01-04都可以参考该图纸 几乎一样的!

网友:
时钟发热??

网友:
实际维修中 时钟芯片很少坏。。

网友:
山寨本真坑爹,看到它就发怵,请问楼主先白屏问题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 重新编译一下吧

网友:
未跑码  就白屏  山寨就是个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