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两块显卡维修

楼主(2014-08-24):
两块显卡一个影驰GTX250上将,一个影驰GT9800中将,都是G92核心两块显卡PCB外观一样,使用的元件位置也差不多一样两块显卡故障是开机后GPU严重发热,开机到了桌面就死机或花屏后重启。用万用表测量金手指到GPU的阻值共3次未发现开路或阻值不同,GPU应该没有虚焊,测量78L05调整管有5V电压输出,显存供电IC RT9215A,测量显存供电电压为2.07V两块显卡一样,核心供电IC为RT8841芯片,测量上将版的是1.312V中将版的1.179V,根据网上帖子说G92核心电压应该是1.05V判断应该是核心供电出了问题,这个显卡还有一个供电IC是16脚上面标记是AJ-BC 91R另一个是AJ-BD D22网上找不到关于这两个芯片数据这个芯片靠近电源接口处,求师傅指点维修谢谢。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我参考5楼的建议将显卡涂上硅胶重新组好进行测试,发现上将版的显卡开机后鲁大师检测温度50不死机,播放电影直接画面卡住重启,换另外一个中将版显卡上机开机后也是温度50,可以打开电影播放,我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会卡住一会还能动没一会就重启了还是不行,这时我怀疑是供电电容应该出了问题,我将中将版的显卡5颗固态电容拆下来换到上将版的显卡上进行测试,开机后显卡温度45度,打开电影运行10分钟居然没死机,没换之前根本不能播放电影,这时显卡温度才51度,没有进行压力测试,我觉得没必要了。从网上或去中关村买10个固态电容换上应该就OK了,之前没有怀疑电容坏,网上说寿命能达到23年,让我走了弯路,总之问题找到了。我不是专业修显卡的,也没有专业维修工具,只是业余爱好。我的思路不一定对,仅供大家维修参考谢谢

网友:
论坛上有关于这个AJ-的资料,自己去查。至于你说的多少V供电为之正常,我告诉你,没那么绝对的事情

网友:
核心电压偏高,就先查滤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检查下PCIX16槽,上假负载看看槽的阻值对不对,显卡的电压没完全一定的而且你那两个不一样的比较、、、、

网友A:
应该先查一下显存的供电和核心的供电正常与否然后再查供电的滤波的波形正常不最后去检查供电的电压分配有无问题,一般你开机时候正常无花屏的话进入系统才花屏然后核心温度极高应该很多都是某些电感或者是滤波用的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供电的滤波的波形

网友:
供电差不多就行了, 芯片会自动调节的

网友:
核心脱焊咯,这种卡本身发热就大即便是你看着加焊过反而会让情况更糟,那些加焊的根本不可能加焊到无铅217融化温度,这种温度不烤板GPU上 去个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查一下显存的供电和核心的供电正常与否然后再查供电的滤波的波形正常不最后去检查供电的电压分配有无 ...

这样的话如何判断GPU是不是有问题啊。电容有问题的除非爆浆我才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滤波电容不鼓包的确不好判断,只有换老试试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如何判断GPU是不是有问题啊。电容有问题的除非爆浆我才换,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电容有问题啊。

不是有神器吗:示波器

网友:
电容  有意思,又学了一招

网友:
换了电容后,有测下核心供电有无变化吗?

网友:
这样看来全固态也并非那么安全

网友:
这显卡做工不错的,目前本人有块和这个一模样的显卡

网友:
值得学习。平时若果固态电容没烧伤,也是绝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