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板电脑 原道M3C更换外屏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4-08-24):
最近到手一台   原道M3C平板电脑     外屏碎了     按照以前换屏的经验    按照屏号在淘宝上淘了屏号一样的外屏,发过来   更换后不能用    平板可以正常开机        于是退了货    又在别家买了一个外屏    但是换上还是不能用     有没有大虾换过这个屏    告诉一下经验    或者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出错了  还是触控芯片坏了

网友:
确定触屏是一样的话,刷机试试呢!

网友:
上机器试验时候,打下触摸的电压,看看是不是触摸电压低,导致触摸无反馈造成失效的啊

网友:
看看屏幕能不能显示啊,我估计是没有背光

网友:
查下触摸供电,如果摔过的机子要重植下触摸芯片,国产机子触摸屏要看好屏型号

网友:
先收藏了,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