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5 -8681P 无公共点电压 求指导

楼主(2014-08-24):
可以指到 我修个没公共点电压的吗?

AMD_仁宝_LA-8681P_联想G485(A70).pdf

网友A:
先排除主板是不是有短路,然后再看看适配器检测电路吧,你这个图上没有其他的测试数据,真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的。嗯嗯。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主板是不是有短路,然后再看看适配器检测电路吧,你这个图上没有其他的测试数据,真不知道怎么帮你分 ...

谢 谢 已经好了
 PC 313

网友:
这里PACIN信号为高电平状态,才会导通PQ307B场效应管,使PQ301 本身123脚出来的19V经过PR303和PR308分压得到PQ302 G级的导通电压值,可以查下这个信号来源解决故障,一般经过电压比较放大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 谢 已经好了
 PC 313

P307 第五脚 低电平 然后查PACIN 然后PU301 第16脚 没有 再查PU301 第二十脚 主供电 没有 打值为0 而P2那个点应该是有电压的 然后找PR319 可惜板没标 没点位 只能看板上的线了 估计那个PC313 量 短路 就换了 再打值 嘿嘿好了 装芯片 再测 公共点有了 3 5V也出来了 有点不明白的 早上也查到过这个电容 打值的时候好像有一定值 所以就没怀一了 就没头绪了……。

网友:
PC313怎么了???也不详细说一下过程和你的思路!!!!遇到难题知道在论坛里喊,解决了不也吧详细的过程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话下次就没人理你了

网友:
亲 看看图纸 我上面 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

网友:
先重点看看有没有短路哦

网友:
公共点是不是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