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

楼主(2014-08-24):
苹果A1466的笔记本刷BIOS后不触发,在0。03A。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刷回原来的怎么样啊

网友B:
你得说清楚,说bios之前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要说bios啊

网友C:
你什么情况也不说怎么给你指点呢?但是能告诉你一点的就是苹果的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原来的怎么样啊

解密,刷回原来的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说清楚,说bios之前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要说bios啊

解密,第一次下载了BIOS程序刷后,0。1A掉电。程序不对,第二次再下载的刷上去就到了0。03A 。再刷回原来带密码的也是0。0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情况也不说怎么给你指点呢?但是能告诉你一点的就是苹果的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

解除BIOS密码。第一次刷的是到0。1A掉电,刷第二次就到了0。03A 刷回原来带密码的也是0。03A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有的BIOS 是要版号 年份甚至连CPU主频都要一样才能有的。苹果核普通的本子不一样的

网友:
多报点钱,淘个一样的料板 换掉吧

网友:
那我刷回原来的也是一样0。03A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买个料板吧。哪样好搞些

网友:
这机器解密不是这样处理。刷相同主板备份出来的bios是能解密,但会有问题存在,系统运行起来会好慢,比如开机进系统要1分钟,进系统后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2014-09-24):
1466  bios  最好不要乱刷   会近系统变慢

网友:
这个bios刷好了  进系统会变慢

网友D:
触发和BIos有毛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和BIos有毛关系

单BIOS跟触发有很大关系.而且如果是带EC BIOS的芯片那是必须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BIOS跟触发有很大关系.而且如果是带EC BIOS的芯片那是必须有关系

苹果的上电0.03跟BIOS没关系,你板子机种是什么/

网友:
这个BIOS不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