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4-08-24):
昨天修了5片华硕M2N68-AM SE2主板。
最近生意差,没办法去收了5片华硕的M2N68-AM SE2主板回来修修。
1。不通电,手摸了摸,妈呀手都起泡了,网卡坏,换了没服务,继续摸,这次比较小心的摸摸,感觉I/O有点温度,直接换。最后点亮OK。
2.通电一闪,不能再通电,直接量VCOER的上官,发现2个击穿,换掉OK
3.通电几秒断电,可以再上电又断电,这个板子修了几小时,累死,直接论坛搜了下,都说822坏的多,直接换了几个822,故障依旧,我看这半别人换过I/O,我又再把I/O换了个,还是一样,没办法,下了个点位图,,看图加好板对照,发现这个断电的板子,没有出CPU电压,。
细查CPU电压的各个信号,最后发驱动IC的12V供电没有,量了下阻值只有10,直接换掉,晕还是只有10,嗨,查了下图纸,经过4.3欧的电阻接了2个贴片的电容,直接拆掉,阻值正常,上U开机,吗的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再量驱动IC的供电,发现4.3欧的电阻一端12V一端才8V,一量阻值,NND,1K多了,直接换了,再开机,一切正常。
总结,因为那2个贴片的滤波电容短路烧了4.3欧的电阻,导致上电断电。
4,。这2个都是上电断电,比较简单,都是CPU的那个2.5V没出来,换掉S7-00那个5脚芯片OK

个人维修经验分享,写的乱七八糟别喷我,愿意赏分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另求个GA-M68M-S2   1.0的图纸,下了几份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好多没CPU电压都掉电  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怎么都是cpu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现在是不是都用不好电源用的

网友A:
我也感觉奇怪,这个板子为什么没出CPU电压,总线的电压怎么就出了,搞不懂

网友:
楼主知道那个5脚芯片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
谢谢楼主,我这个板子也修好了

网友(2014-10-02):
开机掉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多件换

网友:
怎么不把图纸传上来呢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板子,加电不跑码,有时开机有内存供电有时没有,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第3块板子应该最先测量到CPU供电的,这样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只想感叹一句~有芯片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奇怪,这个板子为什么没出CPU电压,总线的电压怎么就出了,搞不懂

的确,和AMD时序不符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另求个GA-M68M-S2   1.0的图纸,下了几份都不一样。

看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