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CPU供电 其中一个电感没波形。高手求救。

楼主(2014-08-24):
      接了个客户的 M4010 机器CPU供电中的一个下管短路了 换了个机器能开机,
      就给客户报价客户很爽快就同意了意外随口问了下客户这个机器之前修过是什么问题?客户说着机器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开不了机。不会吧~想了下这个管子是有换过。
       用示波器点了下两个CPU供电电感前端奇怪了 一个的电感有波形一个的没有啊,大行动开始 换MOS管 换电容,换CPU 换cpu供电芯片 结果都一样,没办法了求助高手。
      故障现象: 没有cpu的情况下 cpu电感前端波形都正常上cpu屏幕一显示其中的一个电感前端就没波形了 另一个有波形但波形前多了些毛刺。
     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啊 !

网友:
盼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考虑看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看看北桥

北桥也做过了

网友:
发下正常图 和不正常的图
正常图不正常图
没发过图不知道有么法上去

网友:
高手进来啊 自己顶下

网友:
会不会节能技术关闭了一相供电啊?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好像是PWM电路哦  这个信号一般大多数都来致 BD82HM大芯片你确定要是没有信号短缺或者断线  直接换这个桥   还有的本是BIOS坏要引起的   我也修过几个    要是你修好了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是不是有个没有电压啊  正常的电压是0.8几   的电压这是个CPU集显的核心供电  一般机子跑起来才会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情况好像是PWM电路哦  这个信号一般大多数都来致 BD82HM大芯片你确定要是没有信号短缺或者断线  直 ...

多谢 关注 问题找到了 是搞错了 这个机器是 DELL 的机器 DELL 的机器在恒流源的情况下 CPU 没有完全工作所以 屏幕一亮其中一边的电感就没波形出来了。换原装的就不会了。

网友:
再次 谢谢大家热心关注。

网友:
dell 这种带电流检测不用原装的就是很多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触摸板飘。找到问题就好了。。

网友:
DELL 得机器 。特别是新些得机器 。不用原装 电池不冲电 。进过几家的代用的都不行

网友:
dell 和hp的有些机器就必须要原装适配器

网友:
CPU单相供电的时候就一个电感有波一个没波呀!有些机器不跑码的时候CPU供电也是一个电感有波一个电感没波呀!!CPU收到错误的信号或某个工作条件不满足,进入节流状态也是一个电感有波一个没波呀!!第二相供电挂了也是一个电感有波一个没波呀!!明白我说什么不???

网友:
有一组供电没有输出,查查没有波形那组的管子G级有没有方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