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40GM2L+无复位

楼主(2014-08-24):
   测电压正常,测复位针脚有3.3.V  测 PCI  AGP   无复位电压 ,(是不是该有3.3V的电压),加焊南北桥,还是一样,还有就是南北桥没什么温度,测时钟晶振电压 2只脚大概都是1.6左右,时钟芯片电压也有,求教这是什么问题  那个大神分析一下  我这边没波形器,时钟芯片没什么温度   急救啊

网友:
AGP的还修?

网友:
我记得我上传过一个图纸,也是映泰a740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我那块是cpu旁边一三极管虚焊了,你参考下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

网友:
对了   PCI  时钟电压3.3V  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块是cpu旁边一三极管虚焊了,你参考下

你发的那个图纸不是一个型号的  你的是A74GC M2S

网友:
新手过来顶下    刷个分

网友B:
顺着图纸找找是不是有短路或损坏的,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着图纸找找是不是有短路或损坏的,不行的话,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呢

南桥已经加焊过了,我测了PCI时钟3.3V  偏高   他们有人说 这个是 开机正常后就  拉低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映泰主板时钟坏的多。换个试下

网友:
PCI  时钟电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