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466坏显卡板一个!!!

楼主(2014-08-24):
求C466坏显卡板一个!!! 那个大哥帮下忙有坏的C466显卡版 啊!土炮温控出毛病了 下部温度太高 把下面的接口弄掉一个融化了!需要一个接口换啊 淘宝上面也买不到! F41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A:
直接买一块新的显卡板就是,少赚一点就是了,这种块显卡板不好找的。基本上用户都是换显卡芯片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块新的显卡板就是,少赚一点就是了,这种块显卡板不好找的。基本上用户都是换显卡芯片修好的。

报价不高 啊  买显卡版 要260呢 改良的

网友B:
有图片没有,我这好像有一个。

网友B:
这个买一个也不贵呀,淘宝只要160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一个也不贵呀,淘宝只要160厡芯片。

不是改良的啊!

网友:
图片已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没有,我这好像有一个。

后面发了图片了

网友:
没看见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