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装系统

楼主(2014-08-24):
最近安装了很多了系统,总是碰到安装不上的问题,有的必须格式化,有的只能装W7,有的还得装XP SP2,有的找不到U盘启动,本人入行时间不长,各位都是怎么解决装不上系统的问题啊
格式化

网友:
遇到难装的用安装版的试试,不要用GHOST版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都解决了,都要格式化或换硬盘。

网友:
时间长就是小菜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也要试试

网友:
首先在PE安装,其次格式化或用安装盘格式化在Ghost。

网友:
intel新的8、9系列芯片组的主板当然装不了XP了,只能装win7以上的系统,其他的都可以装XP。至于你说找不到U盘启动的主板,在2005年以后出厂的一、二线主板都支持U盘启动。不知名品牌的在2008年后的都支持U盘启动了,楼主不会还修10年的老机吧?

网友:
用个老版本的,不行就换成zip模式

网友:
多做几个pe格式,换着用

网友:
多做几个pe格式,换着用,多做几个启动盘,我都用了五个,大白菜,电脑店,U 启动,,,,,

网友:
遇敌杀敌,遇鬼杀鬼,来了就能统统搞定。

网友:
看我的这个主板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的思路 最近做了一个ZIP格式的有些就可以了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系统要重新分区才可以装系统呢 一般客户都不愿意重新分区啊

网友:
还有一些是主板BIOS不兼容的,要重刷BIOS才可装系统

网友:
装个系统不用重新分区吧,不过你如果装有是原装新机,没换过系统的,可能机器里边出厂带的有系统保护恢复文件,你把那些小分区破坏了就行

网友:
修复硬盘坏道都用什么工具啊 除了老毛桃里面自带的

网友:
多做几个老版的启动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