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DELL N5110 进液机,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8-24):
朋友送来N5110机器说开不了机,拿到手里去掉电池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为0000A,无待机,拆机查看发现电源接口小板上的PU3801府近有进液腐蚀的痕迹,把小板取下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通电测PU3801的S极有19V,D极无电压,目前理解是19V没有过PU3801引起的无待机,由于没有小板的PDF,也不想那么多了,接下来就是去掉PU3801的G极外接的电阻,在PU3801的D、S极之间飞线,把小板接回主板,通电待机0.011A,按开关已经正常显示了,接上硬盘、电池,进系统电池充电正常,至此维修结束。如图

PU3801的背面进液腐蚀的比较多

网友:
控制极无电压导致PU3801未导通。。。。。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这样连线没有用的,一定不会加电,因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A: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维修!

网友:
赞一个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个公共点的管子可以直接导通。

网友:
我有一次也遇到这种情况,S,D直接好像大短

网友:
这样连线有用,一定会加电,因没有经过控制

网友:
你这么修    不太好喔!

网友:
简单是秒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维修!

要是修好稳定 就可以哈
修板就要 快速 稳定 低成本 不返修

网友:
呵呵。。这样修好,小板上有些功能估计不能使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修好稳定 就可以哈
修板就要 快速 稳定 低成本 不返修

您作为版主还支持他的这种行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作为版主还支持他的这种行为?!无语!

维修 要明白是做学术还是做技术
不支持也不反对……呵呵

网友:
一个月以前我发过一篇帖子,修的就是这个问题,真正的故障点在小板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小板上的管子是两个电阻分压,自导通将ACIN引入MB,该板子按照楼主的修法无任何后遗症。

网友:
就少了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
修过好多都是断线了。。。。。。。。

网友:
也有修到类似故障的,都是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后患吗

网友:
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没有pdf 就这样接 就是充电不稳定

网友:
楼主厉害威武 飞线搞定

网友:
直接飞过去了呀~~~怎么不研究一下问什么不导通呢~~~却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