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普显示器白屏怪问题

楼主(2014-08-24):
惠普2009f显示器谁遇到过,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不是有显示吗?查屏各供电正常否?

网友:
应该缺一组屏电压

网友:
屏坏了   可以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可以不用修了,让用户买过一台新的。

网友:
查一下逻辑板的VGH及VGL与VGOFF信号吧

网友:
屏是不是坏还不那么确定

网友:
不应该是屏坏,上面都有显示了,应该是供电

网友:
这就是缺一组电源,什么屏?、三星屏还是群创屏

网友:
屏 或者驱动板 屏线,一一排除。

网友:
电压不稳定。看看逻辑版有没虚焊的地方。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似乎是屏坏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屏电路坏了还是屏体坏了,要是屏电路坏了还能修.一般这样我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