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T-111T二修进水机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4-08-24):
     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那搞数据的朋友接了台SONY VPCET-111T  板号Z50HR  进水机,说让我给他看看能不能修好。目测就触摸板下面进水,一个二级电压转换管子那边进水。就跟他说我可以搞好,你自己先弄,弄不好给我。

    回家了7天,结婚回来。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兄弟帮帮忙,这台机子很急,赶紧给我弄好。拿过来一看,他自己就加焊了进水的几个电阻,管子,别的没动,他这人就是拖拖拉拉,每次想上厕所的时候才挖坑。懒得说

    他说,现在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触发。电流先是到0.009左右,然后掉为0000,按触发到0.0004然后又掉回0000,反复按开关都是这样。介于之前的例子,接过板子,先是卸下所有能卸下的,全板打对地值,未发现明显短路。之前修过SONY的新机子,知道待机掉为0000,这个是正常的,新机子为了省电,S5状态下会关闭3VALW/5VALW以提高电池的续航能力。
找了下图纸,意外的搜索到了。

     检验3VLDO 5VLDO,发现8脚VREG3 17脚VREG5 均正常。
     接下来检查EC工作条件。仔细一测发现LID_CLOSE#电压只有0.014V明显不正常。追查LID_CLOSE#,到了HALL1,测了下1脚0.014V 2脚也是0.014V,肯定是哪里断线了,追查3D3V_LID。来自于R7004,图纸上没有标料号,仔细看了下铜皮,已经黑掉了,刮掉铜皮,飞了根线到C7002。

    这时候LID_CLOSE#已经有3.3V了。这时候按开关,已经可以触发了。测了下进水的那颗二级电压转换管子,发现5678脚3.3V正常,123脚0.012V左右,4脚0V。看来这边的转换开启信号有问题。查了下图纸。

    D3603两端都是0V看来是R3603坏掉的原因,拆下来一看,连接公共点的一端,焊盘已经腐蚀掉了,挂掉铜皮,换了颗100K欧姆的上去,U3601 已经完全导通。

    上U上内存,机子已经点亮,二十分钟给他了。时间紧张,他没给我散热器,就不上亮机图了。

Erase。 + 5 赞一个!

网友:
又见索尼,说是简单可看上去没那么简单,多谢楼主分享收藏研究一下。

网友:
快速高效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大市级别的呀,上电时虚太熟悉了,佩服

网友:
赞一个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网友:
思路清楚,不知道干这行多久了

网友:
楼主发的贴没有一定的基础是看不懂的啊,很厉害啊

网友A:
liD信号是盒盖信号。此信号为低会导致不开机或者不触发。。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B:
请附上图纸,让大家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附上图纸,让大家分享分享!谢谢!

图纸论坛自己下,我传上去会被删

网友:
谢谢!谢谢!,我已下了!

网友:
不错嘛 这个也可以

网友:
硬货,真功夫,不错

网友:
思路清楚,牛逼的!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我对这些还不怎么熟悉

网友:
  要多努力向你学习了

网友:
牛C啊。  学习到了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这样,容易断线。

网友:
继续 赞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修了两年还没你厉害啊,。GOOD

网友:
技术真是没得说

网友:
有时修板,只要把上电时序搞懂了,很多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顺利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我要看很久很久才能看懂一点点,反正楼主的帖子我都反反复复的看,不愧是实地的学员啊!!!

网友:
请问楼主,LED CLOSE#的这个信号叫什么? 可以理解为关闭休眠吗???

网友:
大师级别, 是小白们向往啊

网友:
好久没修机了,进来回味一下

网友:
这个思路 我也会分析了 才刚出来修机都碰到些难修的机 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是盒盖信号。此信号为低会导致不开机或者不触发。。

应该是LID#不正常会导致不触发和暗屏故障吧?

网友:
大神级别的帖子多学习

网友:
唉。出了基地,理论都快忘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是盒盖信号。此信号为低会导致不开机或者不触发。。

这个信号应该是机器待机时候就应该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里用100K欧姆的电阻来代替原来的R3603 阻值330K 不会影响U3601G级电压的正常值吗?

网友:
理论好强,学习了   这个信号  下次注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Cpu没装等等

网友:
精华帖 看着就来劲

网友:
师傅 加我QQ58903890

网友:
遇见机器不亮,多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这些信号的电压什么时候是多少,怎么知道的呢,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下不

网友:
时序不清楚的时候,估计只能慢慢都先查一遍再理清楚思路

网友:
不错 又学习了啊 LID 盒盖休眠信号

网友:
要我就换主板 不费这劲

网友:
清楚上电时续,修起来比较容易些

网友:
技术好修机就是快啊

网友:
不简单了 真功夫哦

网友:
进水了额, 难修啊,上次有个不过保护隔离.放放电好了,当时客户在一旁,结果没有要上钱来.当初不应该先给他放电,走了以后再说,着急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真快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我对这些还不怎么熟悉( f"

网友:
测了下进水的那颗二级电压转换管子

网友:
这么厉害 学到了很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一个星期天就吧婚结了·看来我们做维修的都不好过啊·人家结婚休假都1个来月

网友:
寻味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不好搞

网友:
索尼的,进水可不好修吧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谢谢

网友:
主板维修思路相当明确,敢问楼主可否将图纸共享下吗,大家一起学习下嘛!

网友:
这种板子,我好像修到的是Z40HR 。有个通病,就是LID导致不触发,我已经修了两台了。

网友:
R3603 是330K的 换成100K 的 可以吗 稳定吗?

网友:
技术不错!~秒杀型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很大

网友:
大家技术都这么好,要加油了!~

网友:
bios 有没有

网友:
很详细,楼主好功夫

网友:
楼主很牛啊,技术精湛

网友:
迅维 确实是 高手多啊 我也好想去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