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电流跑1.62不亮机

楼主(2014-08-24):
换过显卡  还是不行    听客户说自己拆开清灰尘就不亮了  我反复查看过主板没有什么烧坏的和破坏的
外接VGA能亮机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由于客户是清过灰的,所以屏、屏线、各插件、睡眠开关是要查的重点,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吧  或者看看屏线接口的保险

网友:
屏线 和接口都看过了

网友:
外接亮 本机屏不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清高手指教

网友:
看屏开启的电路工作正常不?

网友A:
量屏线接口电压,1,2脚LCMVCC没有电压,3脚+3VS有3.3V,4脚LCM_CLK有3.3v ,5脚LCM_DAT有3.3v。 8到15脚LVDS对地阻值正常电压0.03v, 18和19脚VCC_BKL电压18v, 20脚LCM_PWM3.3, 21脚没有电压。

网友:
人为故障最难修  慢慢查吧

网友:
你的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绝对不是暗屏

网友:
屏,屏线,显卡,一样一样来,总会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还是显卡的事哟

网友:
这是人为故障,先换个屏试试,再仔细看看有无掉件,绝缘有没有做。

网友:
我先换个屏试试   我反复看过了没 有吊件

网友:
还是查查屏接口的条件的,有必要的话还是要查查屏线的,手上有屏可以换个屏试试,不麻烦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屏线接口电压,1,2脚LCMVCC没有电压,3脚+3VS有3.3V,4脚LCM_CLK有3.3v ,5脚LCM_DAT有3.3v。 8到15脚LVD ...

都正常,可能是你屏线没插好吧 ,接触不良

网友:
要是拆坏的话,哪有可能碰掉东西了,再仔细看看吧,能有板子比对就最好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2台了。一台没修好,一台是掉个小元器件, 太TM难查了,检查下散热片周边看有没有痕迹之类的,还有螺丝孔上长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