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华硕P5G41T-M LX2的点位图

楼主(2014-08-24):
在论坛中搜索过,只有华硕P5G41T-M LX和华硕P5G41T-M LX3的点位图,恰恰没有华硕P5G41T-M LX2的点位图,而华硕P5G41T-M LX2与那两种的电路存在差异,无法借鉴。华硕P5G41T-M LX2现在的故障是没有内存供电,供电IC的EN 7脚电压为零,跑了半天线路,也找不到7脚与什么元件相连。希望可以找到点位图来看一下。

网友A:
P5G41T-M LX点位很多,但就是没有你要的LX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5G41T-M LX点位很多,但就是没有你要的LX2的

论坛上找过了,没有找到。

网友:
各位大哥,都没有这个图吗?

网友(2019-04-22):
同求 LX LX3 的都有 就是没有LX2

网友(2021-09-20):
我这个板是P5G41T-M LX V2,有点位图吗?各位大神

网友:
rev:1.02的

网友B:
没碰到过这种机子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过这种机子

P5G41T-M LX2  1.03

P5G41T-M_LX2_GB_1.03.fz

网友(2022-04-07):
各位大哥, 谢谢啊。。。

网友:
我还是上传上来,做个备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