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独立改集成 谁改过?

楼主(2014-08-24):
Y470 独立改集成 谁改过?

网友:
断开显卡的电感试试

网友:
改过没改成

网友:
一般不要显卡能显,就这样改了

网友:
不是有个开关切换的嘛

网友:
U49 热风枪吹掉就行

网友:
实物图是U11,图纸是U49 ,就在主板上风扇窟窿背面上边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
断开显卡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