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4-08-24):
休息了一天精神饱满啊  准备开工咯  同行送来一台HP G4 13独立CPU
版号是DA0R12MB6E0
故障是:触发显示掉电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4 触发后显示几秒就掉电  掉电后不过保护隔离,初步怀疑后面出问题保护了  迅速拆机打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裸板插上电准备触发测量的时候 发现有别的问题:插电几秒后也会待机偏低 电流会掉到0.009不过保护隔离 那应该不是后面问题还是查查保护隔离吧 打开图纸 测量PQ48 G级刚插上电的时候是28V导通了PQ48过几秒后G级被拉低为低电平测PQ18G级为高电平正常是低电平受控于PQ17 PQ17G级测量为低电平没法拉低PQ18G 继续追查发现pr112两端均无电压这电压是充电芯片发出的ACIN  如下图 PR15一端有3.3一端无电压 测量电阻是好的 怀疑是别的地方拉低的 继续追查ACIN 去到过EC PU2这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 attach]763076
我暂且取名叫升压芯片吧  接着测了下PU2VIN 19 V  VOUT  28V  REG12V  VSENSE 2V左右PG没电压 这个不好搞了 到的地方就两三个  由于这个芯片工作原理不知道 而且有时候也触发显示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有可能是虚焊了 就加焊了下EC 故障依旧啊 那没办法啦 就这个东东啦 加焊了一下 插上电源待机不被拉低了 触发上电放哪里一直都不掉了 维修到此结束了来个亮机照   顺便上传下BIOS 和图纸点位 齐全哦   图文的不好写啊 写个贴比修个机还累  亲们记得加分啊

HPG4(DA0R12MB6E0)图纸与 点位图.rar

hp g4 DAOR12MB6E0.zip

网友A:
我想说我的图片呢  咋全部没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我的图片呢  咋全部没了呢

有图的话,可以加分  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的话,可以加分  图呢?

有图啊 我发表后怎么不见了  搞不懂啊

网友C:
pu2什么东西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2什么东西  求解

具体啥东西我也不知道  反正28V是他出的

网友:
LZ写的很详细呢,支持下

网友D:
莫非是哪个芯片空焊了?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非是哪个芯片空焊了?这么神奇,

对的 就是他虚汗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E:
不是虚汗,这机器我修过很多,你这样会返修的,你直接把ACIN那个线隔

网友:
居然加焊了下就搞好了,佩服

网友:
hp g4真是垃圾机,动不动来掉电故障

网友(2014-09-24):
谢谢 楼主分享 成功修好一个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很多,你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没道理呀!PU2虚焊的话根本不可能拉低ACIN的。

网友:
希望别返修就好 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个应该是叫升压芯片,那玩意容易坏

网友:
居然加焊了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虚汗,这机器我修过很多,你这样会返修的,你直接把ACIN那个线隔

怎么线隔啊  指点一下  我的机器现在 是有是能开有是  电流触发到0.17左右 自动断  有事 还能开起来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 g4 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适配器开不了,插上适配器发现接口处指示灯没亮,拆机测量 无acin,最后也是加焊这芯片好的 不过每次只能用一个月左右就又返修,最后换了芯片 目前还没返修!

网友:
原来都是芯片虚焊惹得祸啊,不过发帖确实比维修更累,不过可发多多练习打字啊,楼主你说是不是,支持一下

网友:
修过 这个其实  最稳定的解决方案是  PR74 在主板上应该是直接相连的没电阻的 直接用刀断开他 AC IN 电压就会正常。。 研究过这个  至今没返修

网友:
看评论的样子,这是g4的通病吗

网友:
这种机器最怕返修啊

网友F:
知道PU2的名字直接百度查PDF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知道PU2的名字直接百度查PDF就可以啊……

你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2017-08-12):
感觉要换一个才稳妥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但是貌似最后也没说出来到底是啥芯片出问题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支持一下。。。那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HP G4 这款机器 这个芯片这个很喜欢出问题  有时候28V 没有  。 都换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