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41T-M LX2的无内存供电,内存PWM芯片APW7120 的EN连到了哪?

楼主(2014-08-24):
华硕P5G41T-M LX2现在的故障是没有内存供电,内存PWM芯片是APW7120,其7脚为EN,现在7脚电压为零导致无输出,可是跑了半天线路,也找不到7脚与什么电路相连。各位高手,谁修过同型号主板,能帮忙告知在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EN未零或者帮忙共享下点位图吗?

网友A:
断电测量下7脚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或者拆除与其相连的Q3场效应管试下,这里芯片本身短路损坏拉低拉低7脚的电压可能性也有。

网友:
图纸不好找吗,先找找图纸这样跑起来更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电测量下7脚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或者拆除与其相连的Q3场效应管试下,这里芯片本身短路损坏拉低拉低7脚的电 ...

已经换过芯片了,对地电阻也正常呢。

网友:
经换过芯片了,对地电阻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过芯片了,对地电阻也正常呢。

那可以下载图纸或跑线路查找下EN信号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情况,7脚本身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排除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下载图纸或跑线路查找下EN信号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工作情况,7脚本身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排除芯 ...

就是找不到电路图或点位图呢。

网友C:
7脚本身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排除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7脚本身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以排除芯片故障

这里应该是7脚外围相连元器件短路损坏引起的故障,可以下载电路图用手术刀依次断开排除。

网友D:
只有这个点位图,没有一样型号的,参考着用吧。

p5g41t-m lx 1.00g.rar

网友E:
实在跑不到线!!把第七脚悬空!!反正也是内部上拉电压给它的!!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在跑不到线!!把第七脚悬空!!反正也是内部上拉电压给它的!!修好就行

把7脚悬空有时候只是为了判断芯片故障而已,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个点位图,没有一样型号的,参考着用吧。

这个图已经看过了,电路差异太大,无法参考。

网友F:
我昨天也刚好遇到这样一块板,7脚无电压,打值正常,确定芯片没有坏,跑线,7脚接的好几个电阻一个电容,在后面就是一堆三极管,我换了三极管,和电容电阻就好了,但是要注意,因为电容,电阻是没标阻止的,所以坏下来的电容电阻一定要留着,换的电阻电容过大过小都会导致,上电就掉电,不掉电7脚也不会都电压,昨天我换了好就才换好,今天又一块这样的,待会儿就搞

网友:
7脚外围相连元器件短路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短后极看看是什么地方拉低了

网友:
EN应该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拆掉看下

网友:
飞线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也刚好遇到这样一块板,7脚无电压,打值正常,确定芯片没有坏,跑线,7脚接的好几个电阻一个电容,在 ...

是同一型号的主板吗?能否告知下是哪几个三极管?或者告知下三极管的大概位置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型号的主板吗?能否告知下是哪几个三极管?或者告知下三极管的大概位置也行。

就是芯片EN脚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

网友:
注意看图,首先7脚出来连到靠近IDE的那个电阻。

电阻另一端接到主板背面一电阻上面

主板背面电阻另一端接到内存供电交流端。

你的板子没内存供电,换过芯片了那么就是芯片检测电路不正常关闭输出而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