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5U1A不认键盘求助

楼主(2014-08-24):
遇到一台三星NP305U1A版号BA41-01686A不认键盘,其它一切正常。
维修步骤如下:
1.打接口与EC阻值都是500左右 而且是直接相连中间没有排阻排容。
2.更换全新键盘,
3.刷BIOS
4.更换EC
5.看到论坛说与屏芯片有关,马上拆开屏幕,发现屏也没有更换,是原装屏。
维修到这里,真的没有思路了。各位师兄弟,给点意见吧。

网友:
时钟有没有问题,我这里遇到过一台ASUS的上网本,时钟缺少个供电,被上家搞掉了,也是键盘不能用,后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能搞的都给楼主搞过了。'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外接键盘能用吗?测测键盘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当然也不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换屏确实有出现这种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