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v2.0怪毛病

楼主(2014-08-24):
手上有块联想L-A690 v2.0主板,插诊断卡板子不会跑码,内存报警,换内存不报警,但是反复开机滴的一声,不亮,内存供电正常,有没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A:
刷BIOS ,或,测内存SDA,SCK   总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或,测内存SDA,SCK   总线是不是正常

已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PCI-E也不开机 就加焊 北桥

网友:
待时守分  哩 不 加是 可 家务事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电池没电就出问题 换个电池吧

网友:
请先亮一下cmos 电池有没有电的哟,

网友C:
那主板修过很多都是cmos 电池无电,,,电池无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主板修过很多都是cmos 电池无电,,,电池无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电池是有电的,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或,测内存SDA,SCK   总线是不是正常

内存SDA,SCK   总线刚刚也测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也不开机 就加焊 北桥

实在不行就加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这主板遇到太多了,一般都是电池没有电了 会不复位,跑00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注意温度别太高了要不桥容易坏

网友:
是集显的吗,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先用PCI-E显卡试下能不能显示,可以显示,那基本是北桥问题。
如果PCI-E显卡也不显示,那你可以检查网卡有没有问题。
你说插数码卡不跑马,PCI的总线是南桥控制的。这样的情况得量PCI的AD线了,还是时钟复位。

网友:
滴得一声可能亮了,查VGA 是13 14 行场信号阻值是否正常。 还有这个板子电池没有电压会出怪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换个有电的电池就行了,你试下

网友:
内存报警,大多数BIOS问题啊,不行的话擦一金手指,和换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