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接上外接屏正常显示.外接也正常不接外接.就灰屏.大神帮个忙啊

楼主(2014-08-24):
cq40接上外接屏正常显示.外接也正常不接外接.就灰屏.大神帮个忙啊

网友A:
CQ40有两款啊 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你都不说清楚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这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B:
外接显示都正常了    多半是屏线问题     这款屏线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都正常了    多半是屏线问题     这款屏线容易断

不能这么武断吧,还是测下屏接口,看看各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有两款啊 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 你都不说清楚

英特耳的集显

网友(2018-07-10):
排线容易断,我这一台和你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