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验秒杀thinkT400与东芝L800的暗屏 附详图!

楼主(2014-08-24):
今天星期天难得休息一天,乘着没事发前两天修过的暗屏
我一般碰到暗屏的如果屏容易下手的先拆屏
一、东芝L800
一台东芝L800,报完价留下,首先目测此机应该为标准的LED140接口,拆开屏从左起量第2第3脚上屏3V供电正常,从右起第5脚量为上屏的开启电压为0V直接用专业飞线的细线把两边连接,开机测试完美亮机。

下图:

注:东芝L800的暗屏还是第一次修,但次标准的140接口一样,能简单解决问题的就不大拆机了

二、thinkt400
报完价留下,客户描述为有时查上电源屏下横条指示灯亮则能正常开机使用,插上电源如果不亮则开机为暗屏。此问题一看就是屏线的问题且T4OO的屏线易坏,订一根屏线还得50块人民币呢,能省则省!这机子已经修了很多了,还是修吧
此机的暗屏一般都是上屏的电源指示板供电线开路引起的。
拆开B壳条测指示灯板电容对应的C1引脚电压为0V正常为3.3V

在测蓝牙供电为3.3正常.

给他飞一个上屏同步电压吧,屏线接口或蓝牙都行,最好是从蓝牙飞,因为更省事。把蓝牙的的供电与C1直接相连。

装上示意图

连续几回开机测试正常!
注:蓝牙接口易脱,最好用胶粘上,第一次修此机的时候客户拿走过两天就回来的,后来一看蓝牙掉下来了。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这个是东芝吗 很少修到

网友:
T400暗屏的很多

网友:
这些都是维修经验呀。值得学习。

网友:
都是维修经验呀。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直接走3V直接飞线到开启  开机的时候白下屏吗    我知道走板子上飞个3V过去是要白屏的  没从屏上飞过  有劳楼主解答下  还有C1的电压是开启吗?

网友:
值得学些,很好。。受教了。。有没有查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的确不错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经验。喜欢三板斧的多多积累啊。

网友B:
屏拆开测量电压难度很大,楼主经验丰富,电路熟悉。

网友:
直接飞电压,有影响没,是没发出开始,还是开启拉低,还是断了都没查。

网友:
高手啊 学习收藏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在哪高就啊 收不收徒啊 支持楼主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此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走3V直接飞线到开启  开机的时候白下屏吗    我知道走板子上飞个3V过去是要白屏的  没从屏上飞过   ...

灯板有转换电压,C1是给指示灯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拆开测量电压难度很大,楼主经验丰富,电路熟悉。

拆屏能解决问题的何必拆主板呢!

网友:
问下楼主,左边2 3脚和右边5脚  只要其中一个没电,都可以互联吧

网友:
楼主电路经验丰富 学习了 以后一定有大用

网友:
都是秒杀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样的故障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