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 换显卡后识别不了独显

楼主(2014-08-24):
华硕K42JV 显卡温度高掉电,换显卡后识别不了独显!

这个机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有朋友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4-8-27 09:57):
有一次买到坏显卡,现在维修真是没法做了!!

网友:
是不是BIOS 不行

网友:
华硕的机子只能说太垃圾

网友:
供电有吗、。、。、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你换的是新型的显卡吧
要先刷新版BIOS才能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新型的显卡吧
要先刷新版BIOS才能上

是N11P-GS1-A2  (不是N10P)   换之前我把BIOS在WIN下升级成最新的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 我来刷官网最老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刷刷 BIOS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BIOS的识别问题吧,

网友:
需要更新一下BIOS,可以在系统里刷新一下

网友:
显卡温度高要更换显卡吗,楼主更换后问题有没有明显改变呢?至于认不到显卡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吗不得行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
论坛有华硕BIOS分离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N11P-GS1-A2  (不是N10P)   换之前我把BIOS在WIN下升级成最新的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 我来刷官 ...

那肯定是你BIOS没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你BIOS没刷对

刷了几个BIOS还是没用,我BAIDU发现很多人说要在BIOS里开启WIN7显卡模式 可BIOS里没有这个选项,请问有带这种选项的BIOS程序吗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前几天修了一台宏基的 就这毛病 BIOS设置过 也刷过 后来 还是换显卡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前几天修了一台宏基的 就这毛病 BIOS设置过 也刷过 后来 还是换显卡才好了

如果是就悲剧了150大洋又飞了

网友:
有一次买到坏显卡,现在维修真是没法做了!!

网友:
s华硕的电脑,BIOS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