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上电到0.3左右瞬间掉电!

楼主(2014-08-24):
机器正常使用损坏   转换电路不短路  我换CPU供电芯片 第一次没换好 不出CPU供电部掉电  H-CPUPG 很正常 也不掉电!因为买的芯片有氧化 第二个芯片 还是老样子掉电,但是瞬间用示波器能抓到CPU主供电和H_CPURST   !BIOS刷过    !外射都不短路!

暂时还没动桥   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兄弟 给条道路

网友:
换cpu了没有啊

网友:
显卡供电出没有,有些机子是跑马之后出的。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CPU场管是贴片式的吗 我修过这个场管坏的

网友:
换过CPU   独立显卡供电出来  集成显卡的供电要跑吗后出来!CPU供电我已经用示波器抓到了 !

网友A:
电流低了吧!!这机不出cpu 供电,电流都卡在0.4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低了吧!!这机不出cpu 供电,电流都卡在0.4左右啊

瞬间掉电  应该是看不到上电峰值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呢,测下桥背面的保险有没有全部有电压啊,还有就是掉电掉到多少A啊

网友:
CPU—RST#都已经有了、CPU换过没?SVID有没波形?

网友:
修好了  最后换了2个桥  !第一个  进系统U盘  摄像头都无法识别  看图纸都是直接挂到HM65桥下面的  再换一个桥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