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显卡坏,还是显存坏呢

楼主(2014-08-24):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显卡跟显存都加焊过了,是显卡还是显存呢?
ATI显卡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坏了  显存换   叔到比较宽

网友:
既然外接显示,内屏不显,而且外接显示如图的话。多半是显卡了、如果只是显存坏,内屏有显才对、

网友:
我还是怀疑显存。

网友:
加焊显存颗粒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显存出问题是什么一回事呢

网友:
啥机器啊  是容易坏显存的机器吗

网友:
显卡,显存都加焊过

网友:
先换显卡,一般都是显卡坏!不行的话再做显存

网友:
如果是双显卡,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呀,你这样像是显卡的坏的机会大呀

网友:
这个我也怀疑显卡,就我遇到的显存问题还没有出现过有色彩的条纹、、、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真的很小。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显卡,这个故障似曾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显卡,这个故障似曾相识!

哈哈,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吗。。。

哥们!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只好换上一个试试!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C:
我觉得显卡机率大,,不过也不能忽略屏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显卡机率大,,不过也不能忽略屏接口

是外接,内屏不显示

网友:
显存吧.我觉得

网友:
显卡概率大把  当然显存也有可能的

网友:
有碰到这种现象吗?显存还是显卡

网友:
显存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像显存坏了哟

网友:
说不准,预计显卡占70%  显存占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外接,内屏不显示

是啊,修过好多外接有显示 内屏不显 更换显卡就OK

网友:
现存坏了,,应该

网友D:
你这个事什么机器?用的什么显卡?我前几天有个机器的屏线接口连焊了跟这个也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事什么机器?用的什么显卡?我前几天有个机器的屏线接口连焊了跟这个也有点像

ASUS机器,ATI的显卡,是外接这样,内屏不显示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说吧。

网友:
外接不可是花?显卡问题吧

网友:
外界显示这样的话  是显卡吧    重植下

网友:
先换显卡  然后显存个人意见勿喷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