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开机不显

楼主(2014-08-24):
我的联想机器是G465 AMD独立显卡。,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电流也跳转,就是不显示,换上北桥还是不亮。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多换一个 有的劣质芯片 不可靠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2014-10-01):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没有。后来抽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