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电阻变小!秒杀G41主板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08-24):
一片冠盟G41主板,奶奶的,卖了两次返回两次,像个嫁不出的女人
说是看着电影或玩着斗地主就黑屏了

经试机确实如此,能开个一小时左右就无信号输出,但不掉电,风扇仍转,且按重启不亮机。

拔电,重新开机,进系统,20多分钟后终于出现故障,赶紧测量,是没有CPU供电,其它一切正常。
PWM芯片为RT8802A

看到这个芯片,第一想到的就是12脚的分压电阻
果然不出所料

测量RT8802 第12脚,有2.1V,明显不对

R770应该为9.1K,R753应该为1.1K

吹下来测量,R753正常,R770(912)仅有1.2K,变小了

找了一个10K的换上

这个是坏的

电压恢复正常

试机几小时没问题,收好,准备再卖

网友A:
这里12脚应该是芯片的开启信号脚,正常工作电压为1.2V左右。

网友:
真乃主板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
印象中电阻一般只变大或开路,还能变小啊,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2脚应该是芯片的开启信号脚,正常工作电压为1.2V左右。

希望你能独开一帖,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
电阻变小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电阻变小真的少见

网友:
还没遇到过!!!希望这个嫁了两次的女的这次能顺利嫁出去!不会娘家了

网友:
见识了。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电阻还能变小?

网友:
我看了一下,此帖查看人数70,回复7人,看来多数人是拿了东西就走.

网友:
修修供电还是比较好!!!主要不是供电就麻烦了!

网友B:
12脚是什么作用的?说说原理嘛

neco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C:
每次带有RT8802管理芯片说黑屏,重启,死机,我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啊。算是秒杀了

网友:
楼主应该修了不少板吧~今天学习了 电阻变小~

网友D:
话说楼主你们哪里来的图纸啊~能不能分享点给我们

网友:
学习了。。电阻变小,这问题一般都是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
RT8802A的在很多板子上面都是DVD分压不正常导致工作条件异常。

网友:
电阻表面的膜氧化受潮就会阻值变小

网友E:
电阻阻值变小真的遇见过!也遇见过场管烧开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带有RT8802管理芯片说黑屏,重启,死机,我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呵呵,我遇见好几个电阻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楼主你们哪里来的图纸啊~能不能分享点给我们

没有图纸的,像这种牌子的板更别谈图纸了。都是借用其它板的图纸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脚是什么作用的?说说原理嘛

检测12V电压的。

网友A:
12脚是开启信号脚高电平状态工作有效,不懂就不要乱回复以免误导别人。

网友:
还能变小啊,长见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2脚是开启信号脚高电平状态工作有效,不懂就不要乱回复以免误导别人。

好吧......我就纳了闷了,你这货看起来貌似蛮懂的,就不见你发一张贴来给大家看看.你倒底有没动手修过板啊?

网友:
表笔不错。看着像小夹子

网友:
DVD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技术不错,我上次也遇到一个主板第一次启动正常,重启之后就没复位,反复的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就纳了闷了,你这货看起来貌似蛮懂的,就不见你发一张贴来给大家看看.你倒底有没动手修过板啊? ...

有呀,现在动手修的不多了。

网友G:
开启电压变大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是一个维修经验很多的高手了 但是冠盟这个主板的确有些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启电压变大也会出现问题?

事实证明,会的.

网友:
电阻变小还是第一次看到,开燕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阻值变小真的遇见过!也遇见过场管烧开路的呢。

场管烧开路一般是相连供电管理芯片出现内部短路故障引起的多造成本身G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网友:
电阻只能变大吧?

网友:
绝世好贴,精品

网友:
不错不错,可惜不能加分了!!!兄弟这个再卖卖多少钱啊,给个参考价来!!

网友:
楼主要三次嫁人呀,都成老油条了都,呵呵,修得不错,

网友:
以前都没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电压  看来修的少啊  要多加  练习

网友:
DVD  12v过压欠压检测输入端

网友:
楼主查得到这个还是很难得的,最怕的是查不到问题那几个小时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