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14-08-24):
电源开机瞬间听到爆声,打开电源一看,有一个250v电容失效,并联的150k电阻断,开关管D13007K爆炸,两只开关管基极连接的电阻0.5欧姆断路。于是更换电容,身边没有150k电阻,用160k电阻代替,两只开关管用13007-2代替,电阻用2.2欧姆电阻代替。开机后绿色和紫色线有5v电压,短接绿色和黑色线,风扇不转,其他各线无电压输出。请问问题出现在哪儿?不胜感激!

网友:
开关管爆炸了一般都会连代着烧坏控制IC的。TL494吧?

网友:
测量pwm芯片各脚电压

网友:
控制芯片是7500

网友:
150k电阻,用160k电阻代替
问题出这了吧。

网友:
原电阻用0.5的,你用2.2??代换、换成1欧姆以下的试试

网友:
         通常这种大爆料故障过程,电路中瞬间产生很高的感应脉冲电压,并作用在相关电路元件上,其后果不言而喻,电路中受冲击的元件除直接损坏的,还会使有些元件参数发生变化(轻度受伤,元件参数标称值偏离允许误差值范围)。当换掉明显损坏的元件后,还应结合电路原理检查相关隐性受损的元件。一般通过监测关键点电压的方法,来分析测量数据,将问题压缩到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