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的电阻阻值怎么看

楼主(2014-08-24):
如图,这是一个上拉电阻NR9991的的信息,但是看不懂阻值是多大,第四排的那一串数字+字母是什么意思,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1K的啊    RES 1K 欧

网友:
那不是写着吗,1K电阻

网友:
1千欧 16W 误差 1%

网友:
第一行是编号,第二行是引脚数,第三行是功用,第四行?第五行是参数。

网友:
哦,第五行啊,我还以为是在第四行标的,谢谢。那第四行应该是物料编号

网友:
双学习了一点知识,asus点位图

网友:
你仔细看能看出来的

网友:
跟着楼主学到了,原来我对这个也是稀里糊涂的